[软件] 这种淘宝网站上的视频如何下载?

楼主(2022-09-25):
很多淘宝宝贝介绍里有视频,请问如何下载这些小视频?

Text.

网友:
用百分浏览器直接就能下载

网友:
IDM抓下来。没加密的一般都行。

网友:
如果你的浏览器可以装插件,也可以下载

网友:
学习一下,平时还没注意呢。

网友:
非IE内核浏览器都有插件可以做到

网友:
学习一下,需要时有用,平时还没注意呢。

网友:
用BandicamPortable录屏

网友:
学习研究一下。

网友:
有一个浏览器插件叫猫爪,可以捕获浏览器加载的视频然后下载,后来很多视频网站都把完整的视频分割成了几百条的小视频,就麻烦了。不知道淘宝的视频分割了没有,如果没有分割,这个插件可以安装试一下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