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买了个线控音量8403功放板,救我的破音箱,拆来看看小功放做工怎么样

楼主(2022-09-25):
之前那个破飞利浦SPA2201V音箱查问题,这音箱主板上是两块4871单声道3W ab类功放IC(现在这IC没有了,只有升级的8871了),左声道不出声是因为左声道上一个贴片电容坏了,容量小了很多,本来准备修板的,但是贴片电容太小了,修起来太麻烦了,也没适合的工具,买套估计要200多。
本来准备放弃的,想想看这破4Ω 3W的喇叭有没有直接做好的功放板买,结果找到加工好的用来DIY小音箱的各种2*3W功放板,还有这种功放板在线上的,直接接线去喇叭就行的成品线,9块钱包邮。

拆开看这板子做工一般,好多焊点没焊全,用料也一般,不过终于救活了我这破音箱~~~8403双声道2*3W功放,不知道啥厂生产的,反正丝印名字JNW8403找不到

左声道线直接和旧的左声道线对缠,热缩管一包;右声道焊上去,热缩管一包

修好的音箱,听个响级别,2寸破喇叭也没啥低频下潜,不过胜在体积小,5V可以插充电宝用~~~
换完后声音大小和原来一样,不接音源时有轻微电流声,隔40cm能听到,接音源不播放时有轻微底噪,需要贴着音箱才能听到~~~
总的来说这功放板还行~~~

逛着逛着又发现有各种蓝牙音箱拆下来的内装型4Ω 12W JBL、4Ω 16W 索尼2寸喇叭,看了下尺寸能换到这个箱子里去,有点心动想改下试试效果,不过想起功放板又要重新买2*15W的,还要上12V电,浪费钱,还是算了,等这个又坏了再试试水。
这破塑料箱体换大功率喇叭也不知道靠不靠谱,毕竟没DIY过音箱,看别人都是自己做的小三合板箱体。

网友A:
建议不要换大功率喇叭,大功率的小音量不好听。

网友:
喇叭又出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不要换大功率喇叭,大功率的小音量不好听。

是需要匹配的,小马拉大车!

网友:
喇叭有2块磁铁,也算不错了

网友:
如果不需要线和音量控制买8403功放板还更便宜。

网友:
就是听个响  这类在户外用还行  在家还是要大音箱吧 不行桌面级的

网友:
8403板.淘宝用红包抵扣,每个2块多

网友:
看这小口的喇叭,加上8403,音质估计很一般了。

网友:
喇叭是关键!!!!!

网友:
贴片电容很容易拆啊,大坨焊锡往上一堆,镊子一挑就下来了。

网友:
网红店里一大把2.73一片的8403.这个9块贵了

网友:
这小音响新的6.9元 淘宝上常有的.

网友:
小音箱,基本都是这个ic了,通料。

网友:
这功放板性价比真高

网友:
双磁铁的喇叭不会太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不要换大功率喇叭,大功率的小音量不好听。

这是什么原理?不好听

网友:
8002同4871

网友:
红包买过这个功放板,同时买的有一块有底噪,怎么换电源加电容都有,其他就没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