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坏掉的雷士NLED91225 4W筒灯

楼主(2022-09-25):
这筒灯外观做工一般,拆开看电路板做工挺好,质量一般,里面电容炸了,还毁了2个灯珠,总计开过十回以内,莫名其妙的就坏了还是实体店买的,后面重新在网上买了个芜湖雷士产的,外观做工还好些

惠州雷士产的

结构如下,暴力拆解的,忘拍拆解图了,拆的一塌糊涂,画个结构图吧
左右两个红圈是铆钉,强行扭断,在下面半截银色的全铝聚光罩里面有LED板,LED基板也是全铝的,通过两颗螺丝固定紧贴着聚光罩,可以通过聚光罩辅助散热
拧开两粒螺丝后上面的塑料盖能拿开,里面是驱动板
驱动板和LED板连接线穿过聚光罩中间的孔,强行扯断才取出来

LED板,8个0.5W的灯珠,基板是全铝的,仅正面上了白漆,线从中间孔穿过去,LED7、8烧了

驱动板及部件图,做工挺好,右边那个250V 2.2μF的电容炸了

柔光片,2mm挺厚的

感觉LED灯不管用不用都容易坏

网友:
应该是灯珠金线烧断,好的零件可以留下,修补其它灯具。

网友:
都是灯珠发热烧掉的

网友:
130度高温电容都能爆,说明太热了。

网友:
这种筒灯装在密闭空间,散不好。

网友:
后面如果是全铝散热就好了,不过现在好多都是塑料

网友:
雷士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9年前装修用的3W不出名的10个叫什么翰源的杂牌筒灯居然1个都没坏,剩下备用的一个一直在吃灰,还是以前的质量好。

网友:
看这么多料,应该是真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