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修车买个什么无刷电板手好呀

楼主(2022-09-25):
要耐用的 不要太贵的 二三百的 新的旧的都可以 听说三百扭矩够日常用了 大佬们有推荐吗

网友:
同问,等楼下大侠

网友A:
随便了,大艺 东成 牧田等等都可以,不要买那些杂牌接口的。以后可以升级通用电池接口的其它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了,大艺 东成 牧田等等都可以,不要买那些杂牌接口的。以后可以升级通用电池接口的其它工具 ...

大艺款的仿品闲鱼很多 几十块裸机 那个可以吗?

网友B:
要求不高凑合弄杠杆长的手动扳手,实在没力气买质量好点碳刷电机工具。无感无刷工具重载启动,容易抖动不转,有感无刷结构复杂价格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不高凑合弄杠杆长的手动扳手,实在没力气买质量好点碳刷电机工具。无感无刷工具重载启动,容易抖动不转 ...

其实有时候并不是要扭矩有多大 就是方便 快 板子拧慢

网友C:
买个正品东成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正品东成的就好了

我研究研究

网友D:
看好多师傅都用气扳子呢,一个气泵带好多个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好多师傅都用气扳子呢,一个气泵带好多个头子

拖着管子不太方便

网友E:
吃饭的家伙还是用好点的 ,一般家用之前那个三十多块的雷力讯就能将就用

网友:
国产品牌选择性挺多的,东成、大有、威克士

网友:
便宜的都差不多,主要是电池,放电电流大,劲就大。

网友:
如果不经常用,买个50左右的就可以,品牌不重要。

网友:
不经常用确实买个小牌子就行了

网友:
雷力迅可以将就用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艺款的仿品闲鱼很多 几十块裸机 那个可以吗?

可以的,电池比较贵

网友:
这个定值扭力扳手更好吧,电动的,扭力太高。小汽车要求120,电动的都在200以上。

网友:
那就看您是怎么个修车了,是修自己的一两个车,还是修车为了吃饭。
如果修车是个吃饭的买卖,还是弄个气扳子吧
如果单纯就是给自己添加个工具啥的那就搞个电扳子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吃饭的家伙还是用好点的 ,一般家用之前那个三十多块的雷力讯就能将就用

还有三十的 够便宜 我在闲鱼拍卖60拍了一个成色还行的东城裸机 不包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