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海拉大众车遥控钥匙不灵了?已经修的没方向了

楼主(2022-09-25):
10多年的海拉大众车钥匙,最近开锁按钮不灵了,其他键都是好的,电池没问题,电路板洗过了,按钮也洗过了,奇怪的是偶尔开锁键是灵的,特别是拆开后重新上电,这第一次开锁肯定灵,之后就出问题了,已经修的没方向了。

网友:
我的车钥匙,被洗衣机洗过,拆开晒干后,解锁和解锁两个按键出现了失灵现象,要按1-2秒不松才行。测量按键按下的两脚之间电阻,也就1-3欧,属正常,。

网友:
换新电池试下……

网友:
按钮里喷点WD-40也许可以补救

网友A:
按按钮的时候指示灯亮吗?我怀疑是晶振的问题

网友:
电容漏电吧

网友:
可以正常开锁证明单片机没问题,按键开关铁皮挑开清理一下里面的触点可以用尖锐的小刀片刮刮,有零件的直接换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按钮的时候指示灯亮吗?我怀疑是晶振的问题

灯不会亮,每次重新上电,第一次按解锁一定是好的,后来就不行了

网友:
这遥控器这么简单 ,是滚动码吧。

网友:
是不是按键久了,接触不良?

网友:
大部分是按键的问题,触点氧化造成接触电阻过大,换按键。

网友:
直接镊子短接按钮触点引脚,触发没问题就换按钮

网友:
先易后难,电池,按键,电容

网友:
基本是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
测下电容有没有漏电的。

网友:
一个功能不正常,故障很大概率是按钮开关,公用部分应该都是好的.

网友:
换按钮开关试试

网友:
我也有一个淘宝配的车钥匙也粗线了类似的情况。

网友:
按钮触点被洗衣液腐蚀了,在在按钮处喷一点WD40试试。如果还不行,建议重新买一把遥控钥匙,取下原钥匙的带齿的钥匙胚和玻璃管芯片给新钥匙装上,然后用5053线重新匹配一下即可。

网友:
没几个零件 全换一边也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