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一小段耳机线

楼主(2022-09-25):
没买专门的耳机线,翻盒子找了一段(以前漫步者耳机剪下来的),替换掉变硬的部分,接头用热缩管固定,还挺不错。耳机声音个人觉得挺好的,扔了可惜。

网友A:
漫步者音质在国内算好的了

网友:
爱德发还行

网友:
修修补补又三年

网友B:
这种透明胶皮线真不行,老化的很快不到一年刚刚硬

网友:
还是得选硅胶线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透明胶皮线真不行,老化的很快不到一年刚刚硬

嗯,真的很差,耳机买回来一个月,靠近脸的那段就变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漫步者音质在国内算好的了

耳机不是漫步者的,换上的那段黑色线是

网友C:
我的耳机也修了好几回了,插头那总是断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耳机也修了好几回了,插头那总是断线。

哦,插头那里我没断过,都是壳压裂了线皮烂了,戴着耳机睡觉的结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哦,插头那里我没断过,都是壳压裂了线皮烂了,戴着耳机睡觉的结果 ...

然后睡着了,做梦,脑袋还在枕头上来回蹭。。。。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然后睡着了,做梦,脑袋还在枕头上来回蹭。。。。

哈哈 经常醒来发现,线缠在脖子上,耳机头压在后背下

网友E:
可以改成mmx接口的,换线就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改成mmx接口的,换线就很方便

嗯 可以考虑 谢谢亲的建议⊂((・▽・))⊃

网友F:
好丑,估计还会挂脸皮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丑,估计还会挂脸皮

哈哈,是有点丑,但是,真的不挂脸

网友G:
从不换过,耳机换线怎样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从不换过,耳机换线怎样焊?

烙铁温度高一点+助焊剂

网友H:
不同的线材有不同的声音特性,换得不长的话还是影响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同的线材有不同的声音特性,换得不长的话还是影响不大。

噢,俺比木耳朵稍强一点点,没听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