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怎么下载抖音里的视频?没找到下载按钮

楼主(2022-09-25):
是不是需要用什么软件才可以?

网友A:
长按画面,保存到相册!

网友:
手机里没有抖音,真的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谷歌浏览器,网页打开抖音视频地址,按F12,点击左侧箭头图标,在视频位置点选,复制网页代码中<video>标签中的视频链接,在浏览器新标签页中打开视频,右键另存为...就可以了

网友:
私信关键词,下载好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按画面,保存到相册!

抖音没有办法这样下载的

网友B:
不是所有都能下载。

网友C:
有的应该有保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所有都能下载。

从原理上讲,只要能在手机上看的视频,数据已经传输到手机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应该有保护吧

从原理上讲,只要能在手机上看的视频,数据已经传输到手机上了。。。。
所以保护可能就是一层窗户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