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2013年的 车仆汽车打气吸尘器维修!!

楼主(2022-09-25):
2013年的 汽车打气吸尘器,一直在车上用当吸尘器打气筒用,质量还可以,前几天没法打气了 ! 拆开一看 开关坏了换新的!!维修下来成本5块!!

网友:
我去!还能一机二用,高级

网友A:
应该是把吸尘器和打气泵两个集成在一个壳子里了吧。
这种吸尘都吸到机器内部了,电机和齿轮,气泵活塞堪忧啊。

网友:
看上去,电机的电源是由这个开关直给的,能用5年,开关的质量很好了!

网友:
没有维修价值了,线又太细,一使用就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把吸尘器和打气泵两个集成在一个壳子里了吧。
这种吸尘都吸到机器内部了,电机和齿轮,气泵活塞堪忧 ...

行业管内这叫计划性报废管,也就是砖家叫兽口里的可持续发展

网友:
好厚的灰,都包浆了

网友:
还要5块钱?拆个废旧插座的船型开关换上去不用钱

网友:
开关质量不错,用了5年,顺便清清灰吧

网友:
能用5年了,质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
换个船型开关,一劳永逸

网友:
开关不是这样改的,换个原样的开关,在后面加12v继电器板,通过开关控制继电器来通断主电源,这样才耐用。打气机至少10a以上

网友:
简易的二合一,内腔是脏室,也是气泵吸气、散热、电机工作区域,严重影响打气质量及气泵寿命,设计不合理。

网友:
像是灰尘吸进电机仓,最好设计隔离结构,避免气泵模组进灰加快磨损。

网友:
吸尘也不带过滤的

网友:
我有个只能打气的,我把电线换成了以前的橡皮花线,确实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