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德力西空气开关DZ47 C16,顺便研究了下空开工作原理

楼主(2022-09-25):
一直想看看空气开关里面啥样,拆个没用的德力西空气开关DZ47 C16

外观,有4个铆钉

用撬棒撬开铆钉

打开来里面结构,断开和合闸状态
其实构成挺简单的

正常通电时,红线就是电流路径,蓝圈处是过载金属,过载时金属变热弯曲,金属左侧向上弯曲顶到左上的脱扣器,闸自动断开(过载保护)

中间粗铜线绕的线圈是短路保护,由外侧的线圈和中间的钢柱构成,短路时线圈上电流很大,把钢柱往下吸,钢柱顶到下面的脱扣器,闸自动断开

然后是空气开关最重要的结构,灭弧室(蓝圈),由一组金属栅片构成
开关突然断开时,产生的电弧被拉到金属栅片中,电流路径见红线
当电弧进入灭弧栅片时,分割成一串短电弧,由于每两块栅片间都会产生近阴极效应,使电子移动受阻,再加上灭弧金属栅格对电弧的降温作用,电弧就被灭弧栅给熄灭了。
不过灭弧后的灭弧室内气体温度很高,会从空气开关底部的专用孔隙中喷出,蓝圈下面那条通路就是排气的,外壳上也对应了孔

灭弧室金属栅片结构

看样子德力西的空开做工还不错~~~

网友A:
原理阐释的清晰,的确如此。
现在这种开关都是同种零件搭配不同电流规格,导致触点太小太勉强,所以只适合空载通断,如果带载开关,没几次就糊掉。

网友:
感觉像进水了

网友:
原理阐释清晰,感谢楼主科普、分享

网友:
内置吹弧室

网友:
谢谢楼主拆解德力西空开及科普工作原理

网友:
撬棒不错,拆解的很仔细

网友:
谢谢分享,彻底明白原理了。

网友:
多谢分享,知道是怎么工作的了

网友B:
进水生锈了,还是使用环境导致的?德力西的东西不太敢用

楼主:
新房装修时开发商自带的,全换成施耐德的了,换下来好久了,崽拿去泡过水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水生锈了,还是使用环境导致的?德力西的东西不太敢用

新房装修时开发商自带的,全换成施耐德的了,换下来好久了,崽拿去泡过水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阐释的清晰,的确如此。
现在这种开关都是同种零件搭配不同电流规格,导致触点太小太勉强,所以只适合 ...

家用一般也不会带载开关吧,跳闸了一般也会拔掉所有的电器设备再上电吧,反正我新房都换施耐德A9了,公司里也全是施耐德A9的,下次要找个施耐德A9拆开看看

网友C:
超出额定电流,但没到短路的程度,是如何脱扣的呢?和底下那个长的金属条有关系?

网友:
原理阐述通俗易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出额定电流,但没到短路的程度,是如何脱扣的呢?和底下那个长的金属条有关系? ...

是的,超额定电流就是过载保护,金属条升温弯曲,顶动脱扣器跳闸

网友:
你也和我一样喜欢拿空开泡水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