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小白上路]实测验证T12的PMOS和NMOS电路图和经验总结

楼主(2022-09-25):
【前言】
最近才发现DIY电烙铁就被吸引了。网上找了原理图,就是不知道靠谱不靠谱,就第一次薅某立创的羊毛打板
做了T12的PMOS和NMOS的测试电路,打算亲自验证一下。原理图来自网络,感谢各位老哥的亲情奉献
搜索T12资料的时候发现这玩意论坛里的老哥十二年前都玩过了。测试PMOS的时候就遇到了一堆问题,
刚开始不加热,后来疯狂加热烧红烙铁头,好在论坛大哥帮忙解决了问题,在此表示感谢!
我之前的求助贴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1700-1-1.html

【测试结果】
实测两种电路都可用。加热速度相当,化锡时热电偶电压在4mV左右。

【原理概述:】
T12白光电烙铁头的加热和测温在同一个回路中,热电偶的mV级电压输入到LM358运放,与
可调电阻的设定值进行比较,LM358通过一个三极管控制MOS管的通断,热电偶电压低于设
定值时MOS管导通给烙铁头加热,高于设定值时断开MOS管停止加热,整体是个负反馈网络。
LM358运放作为电压比较器来使用,当in+电压高于in-时输出高电平,当in+电压低于in-时输出低电平。

【原理图】

T12的PMOS原理图

T12的NMOS原理图

T12的PMOS和NMOS电路测试图,有个小问题就是加热LED应该放在T12+网络上,图中只有测试PMOS
时能看到加热LED的闪烁,测试NMOS时看不到闪烁,懒得改了。

【经验总结】
1,S8050是NPN型三极管,www.alldatasheet.com 上搜的资料第一个是错的,标注成了PNP型,误导了不少人,8550是PNP型;
2,设计PCB的时候要核对器件封装与实物的引脚排列是否一致,我选的S8050的封装就跟实物不一致,导致得把bc扭一下才能焊接;
3,IRF9540参数挺吓人,竟然在测试过程中击穿了一个,不确定是器件本身质量问题还是被我烫坏了还是被电路击穿了,所有器件
在上电测试功能正常前都不确定是好是坏,你可以把他当成薛定谔的猫。。。。。。;
4,拿到PCB先检测一下有无明显短路;焊上器件后先别急着上电,对主要的器件引脚、正负极、三极管引脚用万用表进行检测,
查看连接是否正确、焊接是否虚接;先别带负载上电,T12烧红烙铁头只需十几秒,我测试期间烧红了四次,不带负载测试运放
输入电压是否正常,指示灯是否正常,PMOS电路空载一上电加热灯常亮就有问题;带负载上电前给烙铁头缠段焊锡丝,把可调电阻
调到最小后上电,化锡的时候就断电,先测试可调电阻是不是反了;
5,虽然仅仅是测试,焊接也要焊结实了,谨防虚接,搞得自己一头包;
6,T12的烙铁头分正负极,虽然他只是个能发热的有阻值的热电偶;
7,对于直插三极管,建议你把三只脚的孔拉远一点,默认的三个孔太tm近了,很容易连锡;
8,对于插件的孔,制作PCB时钻孔会预大0.15mm下钻,钻完后再沉上铜,最终保证沉铜后的孔径与Pcb设计时的
成品孔一样大,所以你设计多大实际就是多大

9,有兴趣就玩玩,我买元器件的钱都够买个成品T12了:某宝买的运放、MOS管、三极管套装、二极管套装、稳压管套装
电阻包、电容包,后来小黄鱼上又买了个电阻电容咋包,够我玩三年了。。。。。。

【几张测试图片】

新鲜的电路板

NMOS电路测试,请忽略那个红色加热灯。NMOS电路测试比较顺利,电阻器调节到最小,烙铁头热了却一直化不了锡,
调大电阻器,几秒钟后就能化锡了,化锡时热电偶电压为4.0mV。

PMOS测试相当坎坷,刚开始不加热,后来烧红烙铁头,费尽周折解决不了,无奈论坛发帖求助大哥们,
见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1700-1-1.html
后来更换PMOS管,总算是解决了,加热灯一闪一闪很听话,设置多少度加热到多少度,哈哈哈

【买的物料】

电阻电容包15块钱2斤包邮,头脑一热就买了,收到货后感觉挺值的,可是啊可是,大部分我都用不上呐,
对的,大部分永远用不上。。。。。。

【附上一些T12的资料】
1,白菜白光T12控制电路工作原理,两线发热芯如何实现加热与测温?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NV411C7K2/?from=search&seid=10016369934981853037&spm_id_from=333.337.0.0&vd_source=a6bbc8bbf890a695b628b327bb45e1e7

2,白菜白光T12驱动电路解析
http://m.eeworld.com.cn/bbs_thread-340239-1-1.html

3,谈谈我diy镜像版NMOS白光烙铁控制器的体会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80992-1-1.html

4,LM358双运算放大器相关知识全解
https://zhuanlan.zhihu.com/p/258782630

5,【验证过】t12电烙铁 616控制板 lm358 pmos原理图有注释
https://oshwhub.com/shuo502/t12-kong-zhi

6,T12,手柄集成控制板,改成打板尺寸内
https://oshwhub.com/ynqj2004/shuo-ma-zhi-jia616_-you-hua_copy_copy_copy_copy_copy_copy

7,白菜T12电烙铁是不是必须用P型mos管?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9481-1-1.html

网友A:
虽然是暂时用不到,指不准哪天DIY的参考资料,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是暂时用不到,指不准哪天DIY的参考资料,好评。

感谢老哥

网友:
玩透了这次

网友:
PMOS的耐压不如NMOS吧。但是电路更简单。

网友B:
我的经验是,你永远不知道你会用到啥,所以多屯一点总是好的,家里都快成仓鼠洞了

网友C:
T12烙铁芯,在2007年就开始玩喽!那时T12便宜啊,价格在2—5元左右,大都是原装二手头子,工厂定期替换下来,有些还是很好的,到后价格越炒越高,现在都玩高频焊台或JBC……

网友D:
在论坛找的两种电路板,贴片、直插的板子都做了好多,成品做了5个。现在空板子还有不少,元件一堆(除了电源是花钱买的,剩下的都是红包撸的),想送人都没人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T12烙铁芯,在2007年就开始玩喽!那时T12便宜啊,价格在2—5元左右,大都是原装二手头子,工厂定期替换下来 ...

2007年这么早吗?我是在2010年左右从手电论坛开始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论坛找的两种电路板,贴片、直插的板子都做了好多,成品做了5个。现在空板子还有不少,元件一堆(除了电 ...

哈哈哈哈(ಡωಡ)hiahiahia,估计玩这个的都这样

网友:
恭喜修成正果,虽然历经坎坷曲折,但收获一定是满满的,这就是DIY的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C:
T12烙铁芯,在2007年就开始玩喽!那时T12便宜啊,价格在2—5元左右,大都是原装二手头子,工厂定期替换下来 ...

都是惯的,跟剪线机械键盘一样,本来电子垃圾很便宜的东西,被DIYer们硬生生抬上价了

网友:
冲资料这么详细,得点赞支持一下,虽然看不上不带显示的傻板子了。

网友:
玩的就是DIY的乐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经验是,你永远不知道你会用到啥,所以多屯一点总是好的,家里都快成仓鼠洞了 ...

很赞同。不怕用不到,就怕要的时候怎么都没有,还得等时间买回来

网友:
谢谢分享,玩的就是乐趣和成就感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NMOS电路好用

网友:
研究的蛮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