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买了一块SSD固态硬盘,有问题请教大师们......

楼主(2022-09-25):
买了一块SSD固态硬盘,有问题请教大师们......

是不是要安装win7系统及以上的系统才能发挥性能???

使用xp系统容易坏啊???

win11系统大师们用着感觉咋样啊???

买了一块SSD固态硬盘,有问题请教大师们......

网友A:
12代及以上的CPU,强烈推荐用Win11,以下,Win10就很好用。除非有特殊的需要,才装Win7.

网友B:
xp不支持trim,所以至少上个win7吧。

网友:
你这是要挖矿啊

网友:
XP用SATA接口SSD正常使用。

网友: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trim干嘛用的 只在ssd装过win7 win10

网友C:
现在只有部分工控设备还会用XP,要求很低,用SSD与机械硬盘,区别不大。
SSD与XP的组合,就很怪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代及以上的CPU,强烈推荐用Win11,以下,Win10就很好用。除非有特殊的需要,才装Win7. ...

谢谢大师.......

win10就是个垃圾.....

玩游戏才安装的win10及以上系统.....

办公等等还是win7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xp不支持trim,所以至少上个win7吧。

好.......

谢谢大师.......

楼主:
大师......

就买一块硬盘你就认为俺要挖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只有部分工控设备还会用XP,要求很低,用SSD与机械硬盘,区别不大。
SSD与XP的组合,就很怪异了。 ...

大师言之有理......

谢谢大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言之有理......

谢谢大师.....

客气了,我也是胡乱说几句而已。

网友D:
你这个固态估计很老了吧,SLC的芯片甚至不用考虑SATA的版本,能4K对齐就行了,反正比机械盘也快不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固态估计很老了吧,SLC的芯片甚至不用考虑SATA的版本,能4K对齐就行了,反正比机械盘也快不了多少 ...

图片是偷来的.....

网友:
XP用SATA接口SSD正常使用一年多了

网友:
xp可以正常用,越用越慢,老主板在bios里开AHCI,然后分区记得4k对齐,其他装啥系统看个人喜好。

网友:
不少最新版本的软件都不支持xp了。

网友:
是的,太老的系统对固态不友好。

网友:
还是win10稳定些吧

网友:
xp可以trim,需要用三方工具而已。

没有什么不能用的,即使是纯SATA模式下、1.0的SATA 固态收益也高于机械盘,因为它没有机械操作

至于win7和win10
重度使用win10根本回不去win7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