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IP6559AC芯片DIY一个替代SW3518的全协议升降压100W大电流大功率快充

楼主(2022-09-25):
SW3518是100瓦降压型快充主控芯片,新出的IP6559AC是升降压型全协议100瓦快充主控,输入电压可以高于,等于,低于输出电压,由于具有升降压特性,使得使用范围大大增加,可以用在12V或者24V供电系统中,也可以用老的笔记本电源转成新的Type-C接口为新的笔记本或者手机充电,甚至还可以用老旧的台式机电源转成Type-C供电口。最近用这颗新一代大功率快充主控,画了一片板子,下图是用U表测试的A口协议。

下图是C口的协议

从上面U表数据可以看到,支持的协议丰富,输出功率可以到100瓦。

为了便利性,板子画的比较迷你,所以采用5拼板

IP6559AC,这个就是今天的主角,新一代的升降压全协议100W快充芯片

好马配好鞍,好的主控当然要配套好的MOS管

Type-C口也是找工厂定制的大电流款

由于会工作到升压模式,输入电流会去到9A左右,输入端子也要使用大电流的,采用了5.5*2.5的DC座

工作在升压时,电路的开关峰值电流不容小觑,电感用了双线并绕来对付开关峰值电流

A口的端子也是大电流

外壳来了,全铝合金的外壳,档板也是铝合金的

通电后A口蓝色指示灯

激活快充后的C口绿色指示灯

两个口还可以同时使用,同时使用时两口都是慢充

画这个板子的时候,手头正好有一颗台式机的电源,所以顺便也做了一个台式机供电的4路IP6559AC板子,下个贴就发台式机电源供电的4路板

网友A:
成本多少钱一套?

网友B:
一个芯片就十块左右了

网友C:
这么密的脚,只能机器贴了。铁板烧都不一定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本多少钱一套?

平均一片板几十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芯片就十块左右了

是的,芯片十块钱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密的脚,只能机器贴了。铁板烧都不一定行。

现在的芯片管脚是越来越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本多少钱一套?

需要几十块

网友:
东西呢, 多少钱?

网友:
应该是挺贵的

楼主:
五六十块钱

网友(2022-12-08):
可以并两个输出200w吗?笔记本240w的

网友:
测试结果呢?用数据说话。

网友(2024-08-21):
出套件或者整版么?期待啊。要是能加强散热就更好了。手上正好有600W的12V电源,能DIY个多口的就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