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 空调滴出的水是哪来的?这水能用吗?要看怎么用

楼主(2022-09-25):
现代人已经想不起来没有空调的夏天是如何度过的了,可以说空调就是我们的夏季救命神器。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空调的盛行似乎加剧了夏季室外的气温,毕竟不计其数的空调外机都在向外吹着热风,而除了热风以外,空调在运行的过程中还会向外排放一种东西,那就是水,特别是在一些没有专用排水管道的老楼下行走时,这些空调水时不时就会滴在我们的身上,还有一些居住在平方里的人,会将这些空调水收集起来移作他用,毕竟两三天就能收集一大桶。那么空调滴出的水到底是什么水呢?这水有没有毒,是否能够二次利用呢?咱们先从空调的工作原理说起。

空调本质上就是一个搬运工,热量的搬运工。
它将室内的热量搬运到室外,于是室内便凉快了,而空调内负责搬运工作的就是制冷剂。制冷剂是一种压力稍有改变就会发生形态转化的物质,压力小一点就会气化,压力大一些就会液化,当空调开始运行时,制冷剂通过蒸发器气化,而气化的过程会吸收大量的热量,之后气态的制冷剂会从空调内机流向空调外机,在外机中,压缩机会对制冷剂进行压缩,由于压强增大,气态制冷剂会液化,液化的过程会导致大量的热量被释放出来,此时室外机的风扇会吹出强风,将这些热量排放出去,然后液态制冷剂会重新流回室内机开始下一次的循环。

简单来讲,空调就是通过制冷剂反复气化和液化的过程,来将室内的热量搬运到室外去。
在这一过程中,唯一发生了转移的就是热量,除此之外,一切都没有变化,室内的空气还是室内的空气,室外的空气也还是室外的空气。那么空调水是哪来的呢?是不是液化的制冷剂?当然不是。制冷剂在室内机和室外机间的循环完全是封闭进行的,是不会发生泄露的,所以理论上制冷剂并不会减少,所以空调水与制冷剂并没有关系。要知道空调水从何而来,还是要从室内机说起。当制冷剂在室内机的蒸发器中气化时会吸收大量的热量,此时蒸发器就会迅速降温而变得冰冷。

空调室内机中的风机会吹动空气经过冰冷的蒸发器,于是冷风就出来了。
空气之中含有水汽,而水汽遇冷会凝结成水滴,于是空气中的水汽就以水滴的形式凝结在了蒸发器的表面,折后这些水滴会被收集汇聚,统一通过排水管道排放到室外,可见空调水实际上就是露水,比如我们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冰饮料,很快饮料瓶的表面就会产生大量的水珠,原理是一样的。空调排水管排出的水就是空气中的水,这么说这些水是干净的了?不,冷凝水并不是蒸馏水,它不是纯净的,其中会有很多杂质以及细菌,当然,如果我们的空调内部十分干净,这些冷凝水也会相对干净一些,但喝是肯定不行的。

空调所产生的冷凝水不能喝,同样也不能用来洗菜、洗脸或者洗脚,如果要二次使用这些冷凝水,最好的用途应该就是冲马桶了。
如果你想要用这些水清洗身体,那可能会带来一些健康问题,如果你企图用它养鱼浇花,则很可能会带来一些悲剧性的后果。空调在运行的过程中会产生冷凝水,那么同为制冷电器,冰箱为什么就不排水呢?在工作原理上,冰箱与空调有什么区别呢?其实从原理上来讲,冰箱与空调是完全一样的。冰箱也是热量的搬运工,只不过冰箱并不是把热量从室内搬到室外,而是从冰箱里搬到冰箱外。

冰箱启动时,压缩机会推动制冷剂由液态变为气态,在这一过程中会吸收冰箱内部的热量。
之后,气态制冷剂会在压力作用下凝结为液态制冷剂,并将热量释放到冰箱之外,所以冰箱也是需要散热的,有的冰箱散热是在两侧,有的是在后面,如果在冰箱的散热部位存在遮挡,则会影响冰箱的制冷效果。既然冰箱的制冷原理与空调是完全一样的,它自然也就会产生冷凝水,只不过,冰箱内部是密封状态的,不需要持续制冷,所以产生的冷凝水也就相对较少,所以只需要将这些冷凝水收集起来,然后统一导流到一个蒸发盘中,它们就会自然蒸发了,我们当然也就看不到冰箱流水了。

网友:
冷凝水,如果环境足够干净,那水 就可以看作是 蒸馏水。。。浇花都不好用,没营养。。。

网友:
空气中的水蒸气冷凝后的水,并不干净,可以冲马桶。

网友A:
冷凝水能不能加到室外鳍片上面降温以提高制冷效率?之前见到有抽水然后甩飞雾化的结构,据说就是给空调用的。

网友:
属于室内空气的冷凝水

网友:
净化净化还是可以喝的。

网友:
我是用来浇花的

网友:
废水,不可利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冷凝水能不能加到室外鳍片上面降温以提高制冷效率?之前见到有抽水然后甩飞雾化的结构,据说就是给空调用的 ...

窗机空调上常见

网友:
我也是用来浇花的

网友:
没多少水,不必要这么仔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