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单修西门子冰箱冷藏室照明

楼主(2022-09-25):
西门子冰箱冷藏室照明突然不亮,自己拆开冰箱后盖后发现Led电源板损坏,网购的话等的时间太长,自己采用12V电源更改,安装后正常。

网友:
我家的可能是比较老了,用白炽灯的,被我换成led灯了。抛弃不必要的环节。

网友:
简单省事解决问题

网友:
这个冰箱挺费电的,应该年头比较长了吧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我家的冰箱也是西门子的,已用多年,是挺费电的,

网友:
我就看看不说话...

网友:
技术不错,进来学习一下,感谢经验分享

网友:
用灯耐操,基本不会坏

网友:
许可贴牌生产?

网友:
博世、西门子,华是谁?原先生产冰箱的公司谁带华字,知道一个博西扬是博世西门子和扬子。

网友:
谢拆机维修这冰箱确实费电

网友:
维修简单实用,技术不错

网友:
我用的也是西门子,同样的故障,必须拆背板吗?

网友A:
我家的老海尔冰箱经常出现打开冰箱门后灯时亮时灭,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老海尔冰箱经常出现打开冰箱门后灯时亮时灭,不知道怎么回事

微动开关触点氧化了吧?

网友:
楼主中奖了,这玩意坏的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微动开关触点氧化了吧?

感觉像是转轴里面的问题,门一打开的时候灯会亮,然后就灭了,转一下门又可能会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是转轴里面的问题,门一打开的时候灯会亮,然后就灭了,转一下门又可能会亮 ...

转轴里没啥,就门关上时压着的一个门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