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一台5年的格林斯达冰柜工作台,制冷不好了

楼主(2022-09-25):
一亲戚的餐饮店格林斯达冰柜工作台断电之后再开就制冷不好了,左边冰柜制冷差,右边冰柜结冰,让我去看看,本人冰箱从来没修过业余的,空调维修视频看过不少,去之前网上看了不少冰箱视频,一般是启动器坏或温控问题,到那拆开一看,想着捡漏了,看到冷凝器全被油污糊死,断电洗了大半天,另一台也拆开顺便洗了一下,通电以为好了,开了半天还是显示,15度,后来又查了压缩机风扇温控器都是好的,无语了,能捡漏的都没有机会了,万用表测过启动器电阻有15欧左右,温控器压缩机电流有1.6a左右,两台冰柜对比都是1.6a,又对调了启动器热保护与温控器还是一样,看起来没办法了,装回收工,让他叫别人专业修冰箱空调的来,人家来了说缺氟了,加氟260没有售后,不划算就没修了,说260给我修,于是买了抽打两用真空泵,喇叭口制作工具,制冷剂等花了小400,等到货中,准备把工艺口割开做个单向阀,再打压检漏,然后用铸工胶粘死,再抽真空,加制冷剂,买了瓶600a制冷剂,以前自己车修空调还剩了一瓶r134a的,不知道这种冰柜用的哪种,因为是在厨房,比较危险就没买电焊那套了,各位前辈请多多指点?我这点工具能修好这个冰柜吗?

楼主:
买了个真空泵抽打两用的,压力表与管子以前自己折腾汽车空调买了,还剩了一瓶汽车用的r134a不知道能不能用在冰柜上?提前买了2个3脚的压缩机启动器,结果对不上,他这个是一个脚的,但是原来的也没坏

网友:
修不成,没那么简单

网友A:
修坏不用赔偿的话,放心去维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坏不用赔偿的话,放心去维修吧。

修坏不用赔的,如果内漏就难搞了,外面哪里看到漏的话,准备用强力胶粘一下吧,或者割了搞个直通

楼主:
如果找到漏点想割断再加个这种直通,老前辈们怎么样?

楼主:
冰柜左边不怎么凉,感右边结冰

楼主:
冰柜外观是这样的

网友:
增发器在柜体内部的,查找漏点并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另无论厨房还是其他地方,600a注意操作还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制冷剂要加和原来一样的哦,不要随便加
压塑机上的加氟口要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冷剂要加和原来一样的哦,不要随便加
压塑机上的加氟口要换

哦,谢谢提醒,到时候看看铭牌吧,加氟口我准备做个单向阀,没有焊机那一套,而且那个感觉比较危险

网友C:
感觉像内漏,可打压且无人时用听诊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像内漏,可打压且无人时用听诊器

内漏就难搞了,希望是外面接口什么的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漏就难搞了,希望是外面接口什么的漏

肥皂水刷起来,也许能有发现

网友D:
内漏的占80%。盘管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漏的占80%。盘管好了

盘管太大工程了,还不如卖掉换个二手的

楼主:
小宝贝们到了一些了,还有真空泵在路上,顺便问一下这个论坛手机怎么一次只能选一张图?怎么可以一次上传多张?

网友:
大工程太麻烦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盘管太大工程了,还不如卖掉换个二手的

大部分都是铁管的。补了这边那边也锈得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部分都是铁管的。补了这边那边也锈得差不多了

蒸发器是铁管?铁管能顶5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