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Apple Watch Ultra内部拆解全纪录,看看它和前几代有何不同

楼主(2022-09-25):
Apple Watch Ultra刚刚开始到达客户手中,与以前的Apple Watch不同,它在设备底部有四个外露的螺丝头。很多人喜欢看电子产品的内部结构,无论是在M2 MacBook Air中添加隔热垫以提高性能,还是只是为了看看里面有什么使技术工作。当、看到超级苹果手表底部的螺丝时,有些人就迫不及待想看看内部到底是什么样子了

苹果手表的底部有四个P5五角螺丝。这些是MacBook底部的相同类型的螺丝,虽然它们不像平头螺丝刀那样常见,但五角螺丝刀也不罕见。取出这四颗螺丝后,出现了第一个复杂功能——每个螺丝周围都有一个非常小的O形圈。毫无疑问,这些都是苹果高端智能手表极端防水评级的防水圈。当拧回最初的四个螺钉时,事实证明,如果不将O形圈部分放到准确的位置,几乎不可能拧紧它们。

尽管如此,拆解还要继续进行,这个自然很清楚手表的某些防水性可能已经受到影响。卸下这些螺丝后,唯一的方法是使用垫片和薄垫片将手表的陶瓷背面与钛金属表壳分开。它被密封得很好,当它拉开的那一刻,薄薄的防水层被破坏了。此外,还有两根细带状电缆将手表的背面及其所有健康传感器连接到手表的电池、屏幕、处理器和机身。在将两者分开时,
必须小心,以免损坏电缆。

取下后面板并没有显现太多的内部结构。有一个很大的黑色组件带有苹果标志,但用于放置Apple Watch表带的两个按钮出来了,四个弹簧中的三个在拆解的一瞬间就不知道弹到哪里去了。

移除手表的后面板后,手表没有马上报错,但必须知道的是,它无法连接到iphone了。还有三个螺钉 - 这次是侧翼 - 和小金属板固定黑色组件,一旦取下这些并打开它,很明显这是一个太大的任务。似乎有多个带状电缆连接到它的另一侧,从手表的背面来看,似乎没有一种好方法可以断开它们。

要打开这些,首先要加热软化胶水,然后使用开口选择将其分开来移除显示器。这就是您访问以前Apple Watch上的内部组件的方式,但是Ultra上的显示屏接缝似乎没有一种很好的方式来打开它,很难在不破坏显示屏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Apple Watch Ultra的显示屏是蓝宝石,虽然更耐刮擦,但可能更容易开裂。这可能是苹果将手表的金属机身延伸到显示器侧面的部分原因。

在这一点上,需要尽可能地把所有东西都放在一起。事实证明,重新连接连接到设备底部的两根带状电缆相当困难。用于拆卸表带的按钮现在缺少一些微小的弹簧,随着手表的触觉而嘎嘎作响。而且,螺钉周围的小橡胶O形圈伸出一点。由于O形圈不合适,粘合密封破损,手表的防水性肯定远不及其出厂标准。

毫无疑问,一旦你自己动手拆解手表的花,防水的特性就会马上被破坏,所以建议您如果手表有什么问题,还是尽量去官方售后进行维修和确认,防止手机发生意外。

网友:
机器翻译的中文,还好能看懂

网友:
没用的电子垃圾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