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LG显示器坏了维修

楼主(2022-09-25):
      好像2013年啥入的,打电话花999从南宁电科汇款买的,老婆报烟用,每天一开机就从来没有关屏过,我多次说了也不听,这不早上在微信说坏了,黑屏不亮,电源指示灯有亮。
我说修好得花300,得打钱后,今天修好了,不过得拖几天才交货。。。。故障为3个10V1000UF的直流输出电容怀孕,测下容量只有一半,换成3个16V2200UF(长城巨龙1250W电源拆机)就好。

网友:
电容比原来高,罩子能盖上?
你运气真好,只需要换电容。

网友A:
300私房钱到手,等攒够500去做一次大保健爽歪歪。。。

网友:
我买的外置电源的 里面的主板坏了没修了,23寸 吃灰中,淘宝买板要60 ,AV屏不想修了

网友:
显示器电源板散热不好,这种电容最容易鼓包

网友:
一个全新的也就5 6百

网友:
有一个和楼主同样的浩祺测试仪,测三极管,场效应管,电阻,电容等分立元件,真是很方便。

网友:
我的LG 1942S 通电3秒黑屏,某宝买了个电源板,15包邮换上搞定

网友:
私房钱就是这么搞出来的。

网友:
灯管时间长了也会坏

网友B:
有一显示屏,AOC,偶尔花屏,花起来就是一闪一闪的没法看,大概的问题在哪啊?

网友:
我的LG D2342用了十年了还很坚挺。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0私房钱到手,等攒够500去做一次大保健爽歪歪。。。

会过日子

网友:
花屏的能修不?
有一个通病的屏拆开实在不想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显示屏,AOC,偶尔花屏,花起来就是一闪一闪的没法看,大概的问题在哪啊?
...

AOC我有一台32寸的,逻辑板与长条板的4根排线其中一根排线出现火花烧了,我拿防水胶带贴上就好了。

网友:
三百,真是发财电容

网友C:
楼主你的测试仪是3v的还是9v的,我的是9v的,看看能改单节锂电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测试仪是3v的还是9v的,我的是9v的,看看能改单节锂电不。

9V的,我用两个锂电串联,两三年没充电了。

网友:
这晶体管测试仪好用,我也有一个

网友:
挺实用的DIY小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