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松下投影仪PX95感觉不怎么清晰,求推荐

楼主(2022-09-25):
这个是8年前花了900某宝淘的,分辨率1024X768的,现在电视4K的,看多了,感觉这个比较模糊,所以想升级一下,有没有老铁有合适的推荐?二手也行,比较看中爱普生3300c,但现在价位虚高?2000内,最好1500内,还有这个投影仪投不满100寸,墙到墙3.5米左右,已经最大了,请指教。

网友A:
我的激光卡西欧1650也是1024*768的两个准备组3D,一准备就是几年过去了都没有动工,一直用一个,闲置一个。
体验的话,看电视的话,感觉还行。。有条件了也得上个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激光卡西欧1650也是1024*768的两个准备组3D,一准备就是几年过去了都没有动工,一直用一个,闲置一个。 ...

激光的?效果还不好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激光的?效果还不好吗?

还行,主要是分辨率低了,等有条件了还是得上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行,主要是分辨率低了,等有条件了还是得上好的。

嗯,现在至少上1080p的,某东爱普生740搞活动3600~3999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行,主要是分辨率低了,等有条件了还是得上好的。

你那个对比我这个老机如何?方便上几张图看看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那个对比我这个老机如何?方便上几张图看看不

DLP的机器拍出来效果很差,有彩虹纹,实际观看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LP的机器拍出来效果很差,有彩虹纹,实际观看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你投的多大

网友A:
100寸,一般都是使用的最低亮度。8000小时的时候高温报警清过一次灰,就再没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寸,一般都是使用的最低亮度。8000小时的时候高温报警清过一次灰,就再没动过。。 ...

我这个才1000多点个小时,你都看8000小时?天天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寸,一般都是使用的最低亮度。8000小时的时候高温报警清过一次灰,就再没动过。。 ...

有用投影仪玩过什么游戏吗?有什么推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用投影仪玩过什么游戏吗?有什么推荐吗

十来年前玩飙车,不知道现在黄了没。。主要是,我不玩游戏。。。

网友B:
激光投影仪色彩清晰度亮度都比常规的高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激光投影仪色彩清晰度亮度都比常规的高多了

价位也高不少了

网友C:
现在要上1080p的机,推荐爱普生tw5700tx,但是价格比较贵,要5799。国产好的点的也要6000以上。某鱼大量1500的二手机分辨率也只有1024*768,只适合会议室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要上1080p的机,推荐爱普生tw5700tx,但是价格比较贵,要5799。国产好的点的也要6000以上。某鱼大量150 ...

已某鱼下单爱普生tw740,坐等到货

楼主:
近3K收了一个740,怎么样?等到货

网友D:
爱普生CH-TW740单看参数还可以,就是LCD机器的耐用度比DLP机器要差一些,光路也更复杂,维修起来更为麻烦。当然DLP机器也有缺点,主要看各人侧重点吧。本人的DLP老机已经服役超过10年,换过灯泡、DMD,目前仍在正常使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爱普生CH-TW740单看参数还可以,就是LCD机器的耐用度比DLP机器要差一些,光路也更复杂,维修起来更为麻烦。 ...

能用个10年8年的基本也值了

楼主:
为了不仰视坐沙发上看,幕布离地45公分,导致投影仪也得下降离地大概175公分的样子,镜头到幕布2.85米左右,左右会有一点点白边,缩小到0.96左右,画质影响不算大,只是左右的一点点白边有点影响,没办法,已经固定了,前面又是沙发,先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