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一个奇怪编号的512G mlc l06b 颗粒

楼主(2022-09-25):
小黄鱼120淘了一个杂牌亿储720g警告盘,连电脑一看原始rdt参数不错,各ce的原始错误率都在二三十,按经验slc ecc设置2应该能过。不过这次打算开成mlc,mlc的EcC参数设置成5,跑了一个多小时成功通过。总容量是546gmlc,,保留大op空间开成了430g,打开盖子发现这个颗粒的编号从没见过,不知亿储又是哪拆的颗粒,哪位有知道的大侠能透露一下。

网友:
和鱼竿的720G应该是一样的颗粒吧

网友A:
又是自己大标的颗粒,不知道质量怎么样

网友:
这不就是黑片

网友:
白片打标,国内小厂的正常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是自己大标的颗粒,不知道质量怎么样

质量应该跟原厂一样。Slc模式能过2,比有些原片儿都高。可能就是频率低一点降频用,就跟CPU一样频率有高有低。

网友B:
这是赚了还是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赚了还是亏了

这个大体上不亏不赚。这种720G和640g都是同一个颗粒。几十块钱收过不少,也有0元收到的,150块钱收过一个720G带2两个240g都是不认,结果两个240都是好的,,150块钱卖了,等于白捡个720。

楼主:
看着太便宜,没忍住手贱收了一大堆。今天一统计居然有几十个了,装满了两个茶叶罐。全是720g64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