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扣板对路由器到底有无影响?

楼主(2022-09-25):
很多人说,吊顶上的空间是路由器等设备的好去处(如果试图藏起来增加安全性),至少比弱电箱好。

那问题来了,铝扣板等大面积金属吊顶,会阻碍信号吗?

我觉得会。

微波波长短,不容易扩散。保持接收/发射之间肉眼可见是最佳的;

即使路由器发射信号利用各种反射,能够到达你所在位置,但是数据交换还得上行,通常你的天线可比不上路由器。中间隔着铝扣板,会影响数据回传。

更何况。吊顶周围必然会有很多梁,都是钢筋混凝土结构。这些金属物体能够大幅反射微波。

别说金属屏蔽阻碍了,我人站在路由器和设备之间,都能够测得信号变弱。此设备在户外不远距离路由器才5米左右,但隔着金属门+钢丝网+承重梁,本身信号就不强。

因为人体是70%的富水物体,而水对微波的反射也很厉害,同时水分子会在2.4G微波下震荡,吸收了很多能量。(微波炉)
但是我搜索的答案,居然多数说,无影响?

此外,路由器放高了,天线到底该水平还是垂直,这个答案通常是:随便。

路由器天线是全向天线,极化增益不强,空间上看就像一个甜甜圈套天线上,只要不正对天线顶端,信号都差不多。即使正对,建筑内部大量反射也会弥补:

所以,各种闪电五连鞭摆放纯属玄学:

结论是,路由器摆在房型中心、尽量高一些的位置即可

真要增强信号,得加ap或者组mesh。天线方向随意,包括通常的全部垂直,其实也意义不大:

上述两点,一正一反。求科普,尤其是路由器藏起来的兄弟,现身说法,谢谢大家先!

网友:
肯定有影响,所有金属板对无线信号都有屏蔽作用。

网友A:
肯定有影响,只是没有专业设备很难测出区别,毕竟体验纯属感觉...

网友B:
理论上是有影响,实际如果离的近没影响,离的远没信号了也没影响了

网友:
除了长波绕射能力强,现在的家用设备,基本上很难穿透金属。

网友:
天线方向有影响

网友C:
全封闭基本完犊子了,不全封闭反射的话也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封闭基本完犊子了,不全封闭反射的话也够用了

是啊,类似手机进没有后加天线的电梯。不过电梯是标准法拉第笼,接地了。

铝扣板全封闭的话,没有接地,估计还是有部分信号能够泄露,因为太薄。

楼主:
和一般答案不同啊,愿闻其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是有影响,实际如果离的近没影响,离的远没信号了也没影响了

唉唉,您是哲学高度的回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有影响,只是没有专业设备很难测出区别,毕竟体验纯属感觉...

那你的意思,等于赞同“无影响”答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你的意思,等于赞同“无影响”答案?

我的观点已经表达明白了,怎么理解你高兴就好

网友:
可以説基本无影响。

网友:
应该有影响,所有金属板对无线信号都有屏蔽作用。有实际试过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观点已经表达明白了,怎么理解你高兴就好

唉唉,不好意思,别误解啊。我所引用的所谓“无影响”,他们也是指“用起来的感觉”。至于说客观上,别说挡个铝扣板了,看一眼都会有影响啊,考虑量子效应的话。

网友:
肯定有影响

网友D:
实践出真理,单位的会议室是金属片的百叶窗,和条形的铝扣板间隙相当,路由器的2.4g信号硬是给衰减了一半!

网友:
我想知道,把天线加长,是否有好处?无用?甚至因为长度同波长不匹配反而影响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践出真理,单位的会议室是金属片的百叶窗,和条形的铝扣板间隙相当,路由器的2.4g信号硬是给衰减了一半! ...

是的,孔径小于波长的金属网就能大幅衰减信号了。越密越厚电导率越好的,越能衰减。

所以如果希望在厨房卫生间等处,利用闲置路由器当ap并且想藏起来,还是pvc吊顶算了。

至少搁路由那块,伪装成亚克力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