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钻石牌电感式吊扇调速器

楼主(2022-09-25):
现在的吊扇都标配电容式调速器了,优点是省电体积小,缺点是时间长了电容容量下降导致低档位龟速。可控硅无级调速看起来不错,不过低速好像发热有点大,而且还有噪音。吊扇好点,噪音基本听不到,可控硅给台式风扇落地扇调速那个噪音可大了。电感调速给吊扇用真的很安逸,不用担心会坏掉,多那几W功耗也算不了什么。这次捡的电感调速器成色不错,拆了看看。

▲看壳子应该超过20年了,产地广州,大大的钻石logo,还有指示灯,以前没见过带指示灯的调速器,下面还有远东的logo,这两家有什么关系吗?

▲固定上壳的螺丝在侧面

▲打开壳子,发现里面很干净,有个小电珠做指示灯,输出绕组应该利用档位线圈互感取电点亮灯珠的。

▲拆下旋钮档位开关,底部有个卡簧。

▲取下卡簧可以看到各档位触片磨损并不大

▲旋钮动触片和定位钢珠

▲转轴是黄铜,触片不知道是磷青铜还是什么材质,颜色像紫铜但弹性很好,双触片两面接触保证导电良好。

顺便裸两个捡的钻石牌吊扇看看,这俩货应该没调速器年龄大。

▲左边的应该老一点,转子较大,电容2.5μ,右边的转子较小,电容2μ。

▲矽钢片转子大的反而薄,转子小的反而厚,不过线圈还是转子大的饱满一点。
这俩吊扇估计也就10年左右,现在的吊扇都缩水成这样了,以前的吊扇基本都是3μ电容的,有的还3.5μ。

网友:
算是高档货了,做工不错。

网友:
这电感吊扇调速器够老的谢谢楼主

网友:
可控硅的调速器斩波噪音大,尤其是低速时,电容的档位不理想,慢的太慢,快的太快,而且时间长了电容量下降,电感式的笨重,同样档位不理想。最好还是直流无刷电机的,无极调速,平稳低噪音

网友:
小时候经常摸摸这种开关,好热,还担心会坏了

网友:
以前我用2个串联来增加档位.晚上吹还不错.

网友A:
吊扇也越来越少见了。

网友:
电抗器调速的风扇要80年代了吧,90年代家里买的钻石吊扇就是靠定子抽头调速了

网友:
调速器看着不错,吊扇确实少见了

网友:
经典的调速器,

网友:
应该是80-90年代的了

因为速度低,这玩意儿几乎不坏

网友B:
这样的是不是不会发热

网友:
确实很老了,指示灯都是小灯泡,没有LED节能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是不是不会发热

会发热,毕竟会通过电流,有损耗,但不会过热,以前家里用过,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吊扇也越来越少见了。

我那北京附近也是,怕吊扇脱落,隐形吊扇灯没见到有人安装,结构更复杂不可靠,万一有些叶片没甩出容易摇晃脱落。楼主电抗器吊扇调速器,好处是可靠性很高,可以给落地风扇加档减速,噪音很小。

网友:
老货了,现在都不做了,成本高。

网友:
这得三十来年了吧,我家的三十来年的一个银箭的是电感的调速,另一个二十来年的就是电容的了

网友:
现在都是可控硅的,效果没这种好

网友:
这种是最原始的,现在都是可控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