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大家有谁用过这种鼠标?有三个按键,没有滚轮。使用RS232或PS/2接口

楼主(2022-09-25):
有三个按键,没有滚轮。使用RS232或PS/2接口

网友A:
公共的电脑室摸过一会,自己的只用过串口的2键无滚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共的电脑室摸过一会,自己的只用过串口的2键无滚轮

类似于这样的?

网友:
老式鼠标只有滚球,没有滚轮。

网友:
还以为是没有滚球呢,想半天才明白。
我第一台电脑96年买的,就是这种鼠标接口,大圆口的键盘。

网友B:
您这个已经是PS/2接口,新世纪的产品了,他说那个圆口更大。

网友:
见过一个IBM的,和你这一样  是串口的

网友A:
接口不一样,串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这个已经是PS/2接口,新世纪的产品了,他说那个圆口更大。

我用过那个是串口的,大圆口鼠标我真没用过,但键盘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口不一样,串口的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C:
我曾经用过,还收集了一个光电的串口鼠标,得用专用的鼠标板。

网友:
我还保存有一个

网友:
我手上还有几个串口旧鼠标备用。以前为了让中间的能用,可有不少软件。

网友:
机械画图用过,中间键基本只有制图用得着。

网友(2022-11-03):
我的第一个A4 Tech鼠标就这样

网友:
我上小学机房里的电脑就是这种地下带个滚球的鼠标,那是用的还是DOS系统,老师上课教的是Logo的小海龟画图,每次下课老师总要先检查一下鼠标才让下课,因为总有人偷偷把滚球拆出来玩。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曾经用过,还收集了一个光电的串口鼠标,得用专用的鼠标板。

我也用过一个,所谓专用鼠标板就是坐标格子,自己画一个出来也能凑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曾经用过,还收集了一个光电的串口鼠标,得用专用的鼠标板。

最后这个是早期光电鼠标,必须配合专用鼠标垫,金属板,上面有分划线,不然动不了,30年前的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用过一个,所谓专用鼠标板就是坐标格子,自己画一个出来也能凑合用 ...

我留这个鼠标时和留了两个鼠标垫。

网友(2023-03-11):
以前都用这种,我第一个鼠标是日本mishum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