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冠雅(GUANYA)LA-D918台灯,震动时闪烁、熄灭

楼主(2022-09-25):
        结论:滤波电容 失效
         单位发的,自己又买了一个,一黑一白,出厂日期只隔了两个月,内部结构、电路就变了。
        黑的,近几个月出现 使用中 挪动、震动,灯光会闪烁、甚至熄灭,要重新触摸点亮。开始以为是插头、插座(插柱是铜、压片是铁的)质量差,接触不良。校正后,改善不明显。同一电源,换接比较少用的白灯,故障不明显。电源插座型号是DC-016
          拆开黑色灯,再反转电路板,马上意识到是电容失容了。看电路,外接电源的22V直流,经过两个820欧电阻串联降压后,由稳压管下拉到5伏 经电解(C1  22u/50v)和贴片电容C2滤波后,给 主芯片 SGL8023W供电。C1失容,灯具受振动后,电源插头和插座不能时刻紧密接触,电压不稳,甚至缺失就导致 灯光闪烁或熄灭。
        手头没有这么高耐压的新电容,就拆下 旧节能灯管灯头控制板上的4.7u/50v。只装一个时,有效果但不能杜绝熄灭,上下并联两个才行,这样装才能将外壳 贴合地装回去。

         白色的,迟两个月出品,电路改成单面板,全贴片,芯片换成SGL8022WS,稳压部分没有了大电容,改成专门的晶体管稳压电路

楼主(2023-01-27):
       趁23年春节假期,还是把插头换了。立竿见影,即使开最大亮度时,转动电源插头,灯都不会 灭。
         这是旧插头,有个压片是铁的,所以这么差。

网友(2022-09-25):
无图无真相

网友A:
能上传板子图片就更明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上传板子图片就更明了了

用手机编辑、文中插入图片,比较麻烦

网友:
折腾党,真的不如重新买一个

也就是个玩儿

网友B:
触控居然不是用铜箔,用导电泡棉

网友C:
带功率管的至少有线性稳流,只有小芯片依赖外部恒流源输入。楼主桌面猫眼膜高级贴纸,很多微型菲涅尔透镜,同时放大好几十个物品,距离太远呈倒立虚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控居然不是用铜箔,用导电泡棉

还隔着塑料外壳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功率管的至少有线性稳流,只有小芯片依赖外部恒流源输入。楼主桌面猫眼膜高级贴纸,很多微型菲涅尔透镜, ...

错了,那就是张 铝 餐桌

网友D:
这种灯功率太小,而且光色不好,当阅读灯不太合适。

网友:
这个东西的外形挺好看

网友:
这种D型的插孔最容易接触不良,还是圆形的好。

网友:
这种插孔见的少

网友:
简洁明了的内部

网友:
接触不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灯功率太小,而且光色不好,当阅读灯不太合适。

我也觉得 调光白炽灯最好,但毕竟太热了,小孩用不太安全

网友E:
既然接触不好,为啥不直接焊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接触不好,为啥不直接焊线?

厂家 已经考虑到接触问题,电路上也做了准备,只是器件品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