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贵是贵,但usb多,简单nas,双线路这些功能不错啊:

楼主(2022-09-25):
第二线路可以是usb插4g/5g网卡,也可以是局域网内其他连接外网的设备。

第一线路一般是光猫,如果被意外/恶意断开,则经过5*12即60s后,自动切换到第二线路。

等于说路由器每5s会联系dns.msftncsi.com(微软的网站,windows系统就是通过它确定你有无连接互联网的),如果连续12次失败,则判断第一线路故障。自动启用第二线路。

此后如果连续4次成功连接上述网站(可以更改为你喜欢的dns,不过建议微软的,一稳定,二专职干这个),则恢复第一线路。

但是路由器有可能缓存了dns,导致断网判断失误,所以华硕还提供了ping方式,目标网站也可以选择,如谷歌、百度等等。两种方法比较:

华硕允许两个都勾选,但我不知道它的逻辑关系。按此表,应该是ping优先级更高。那同时选dns有何意义?因为dns通不能作为依据,都得看ping的结果。这就导致依旧可能误判,比如我选了ping百度,百度认为我攻击,封了我ip,那60s后切换成usb,这时候ip变了,百度又ping通了,20s后切回光猫宽带,又ping不通了(光猫无事一般不会重拨的,ip还是照旧),60s后又切usb。。。如此岂非适得其反?

不知道有没有硕友科普一下。

或者有无其他牌子路由器也具备此类功能?谢谢交流!

网友:
实物上图!这些没有多大的看头!

网友A:
非tp之类,现在百元的都行吧。

网友B:
可能刷了梅林系统的都有这功能吧?

网友C:
好是好,就是发热太厉害,主要是固件不错。有玩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tp之类,现在百元的都行吧。

不可能的。百元的连个usb都没有。大牌子就小米的路由器好了,全系列基本都没有usb,因为那不是路由器主业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刷了梅林系统的都有这功能吧?

不是梅林,官方原始版本自带的。就是不知道好不好用,我看了官方文档,觉得有可能做频繁的无意义切换,适得其反?所以想问问玩过的坛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是好,就是发热太厉害,主要是固件不错。有玩头。

嗯嗯,本来可以卖固件的,非得送我一个路由。

网友:
本来可以卖固件的,非得送我一个路由

网友:
看看,有想换路由器的想法。

网友D:
这个路由器除了不带WIFI6,其它都非常棒。对了,最好换铜片散热。刷个官改,无线澳大利亚。5G信号非常强和稳。

网友E:
我用了几年了,双线路除了故障转移好用,叠加非常不好用甚至不能用,经常网站打不开。USB接口我挂移动硬盘把3.0的用坏了,2.0的也用坏了,主要是给USB供电的5V芯片今年遇到历史高温天气烧了,现在买了一个迷你直流降压板给USB5V供电,但3.0的接口还是用不起,2.0的正常使用。当NAS还是可以,内外网都可以访问存取。顺便说一下,华硕用的DC-DC20V降到5V,可能芯片效率不高,芯片背面直接大面积焊在主板上散热还爆了,我1元买这个板体积小些没散热片1A电流都不发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路由器除了不带WIFI6,其它都非常棒。对了,最好换铜片散热。刷个官改,无线澳大利亚。5G信号非常强和 ...

是的,信号强。我原本打算高灯远照,但临时放旮旯里也挺强,就没折腾,好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了几年了,双线路除了故障转移好用,叠加非常不好用甚至不能用,经常网站打不开。USB接口我挂移动硬盘 ...

转移速度快吗?我看说明里是5秒ping1次大型网站,连续12次ping不通就转备用。相当于需要60秒吗?

官方文件也说了,ping大型网站过于频繁会被误判为黑客攻击,封你ip,导致无意义的频繁切换,反而影响网络畅通,这种情况你遇到过吗?

故障转移,也可以利用局域网内的另外一条wan,如果我有两条宽带,分别通过两个路由器拨号连接外网的,又该如何设置?

问题有点多,但难得遇到一位过来人,还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双线叠加有要求的,两条宽带同一家的最好。电信+联通组合其次。如果来个移动。。。。。。反正我有一条移动,然后不是很舒服。果断换了单线,移动的就让光猫拨号,带电视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移速度快吗?我看说明里是5秒ping1次大型网站,连续12次ping不通就转备用。相当于需要60秒吗?

官方文 ...

1、不需要60S,互转很快。
2、我是联通移动双线,开叠加很多网页打开困难。
3、两个拨号外线都可以设置拨号,和第一个一样的。

网友:
华硕路由器好还是思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