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胜利低端表搭配表笔测试

楼主(2022-09-25):
随机找了一些胜利和优利德低端表搭配的表笔!测试了一下单根表笔的线阻,解剖了一下线芯,做了外皮阻燃测试!
综合来看,都不是硅胶线,都是阻燃材料,肉皮比较厚,线芯比较细,最细的两款表笔,线芯都用了镀锡铜丝。

网友:
过来围观一下,看看能烂到啥程度

网友:
毫欧表是亮点。

网友A:
这根有点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根有点意思

我也注意过这根,这根拧成绳估计是为了抗拉不易断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注意过这根,这根拧成绳估计是为了抗拉不易断吧

以前有内部都是这种结构的抗拉电缆,但是现在不在内部不太好找了。

网友:
这是个有故事的表…

网友(2022-11-30):
我只想看表的讲解

网友:
自己做万用表,牛

网友B(2023-01-02):
当年有幸见到过这表的诞生相关帖子
没想到它还在,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年有幸见到过这表的诞生相关帖子
没想到它还在,哈哈哈

一直在吃灰。。。。。不好用,搞坏了自己都不会修了,太乱了。哈哈

网友:
有没有中等的推荐一下,现在用的优利德自带的,冬天,有点硬,还不是特尖的。
福禄克就算了。

网友C:
哎,表笔这事,都没有个厂家编号,型号的,,,

我几个表笔,都是假的,随便通5A电流就很热。

网友:
真心,用心,真实材料做付表笔的话,恐怕比有些表本身造价都高。

网友D(2023-08-19):
引用 网友C:
哎,表笔这事,都没有个厂家编号,型号的,,,

我几个表笔,都是假的,随便通5A电流就很热。 ...

5A电流很热是正常的。
即使胜利优利德正泰等标称20A的表笔,也仅仅用20awg(0.5平方),原配的渣表笔更是只有0.3平方。5A电流已经是跑到这些细线的极限了。只能用几秒。
要选大线径的表笔来测电流,别信商家吹牛的10A20A

网友:
要想过大电流必须自己换粗线,10A必须1平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5A电流很热是正常的。
即使胜利优利德正泰等标称20A的表笔,也仅仅用20awg(0.5平方),原配的渣表笔更是 ...

做假高手,有时候把信用搞坏了

网友:
又翻出来了
我想起来我手头最好的表笔,是日置的,24毫欧,说是18awg硅胶线,但是我怀疑是这表笔短,所以才电阻小的,好像只有1米

网友:
自己买了16awg硅胶线,插头,准备diy,就是表笔尖不太好做,用4平紫铜磨尖,没有毫欧表,没法测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