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小锤淬火

楼主(2022-09-25):
反复淬了五次,喷枪太热了。有高频加热器分分钟。

网友A:
这喷枪温度够?

网友:
淬火液用的啥配方?不会就是一桶白水吧?

网友:
不是越多越好吧!这玩意学问挺大的

网友:
还没红热,淬火个锤子呀

网友:
淬火用水不行,冷却太快,淬完内应力太大易碎。得用淬火油最起码也得机油来淬,完事儿还要适当回火消除过大应力~

网友:
淬火的温度可能达不到

网友B:
这玩意学问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喷枪温度够?

刀哥用什么淬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学问挺大的

本来不想淬火,被网友一说心痒痒。

网友:
看工件颜色就知温度不够

网友:
你得烧红再淬

网友C:
以前的打铁铺淬火都是用水,一大水缸,方便实惠量又足,关键是锤子要烧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的打铁铺淬火都是用水,一大水缸,方便实惠量又足,关键是锤子要烧红了。 ...

温度是不够,喷枪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温度是不够,喷枪不行

我的一把王麻子剪刀缺火卷刃,老想淬一下,可是只有燃气灶,咋弄呢~用铁片把火焰聚拢成火带,不知能不能烧红整个刀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一把王麻子剪刀缺火卷刃,老想淬一下,可是只有燃气灶,咋弄呢~用铁片把火焰聚拢成火带,不知能不能 ...

不可以,温度不够

网友:
淬火真的是个手艺活儿,一是看材料,对没有技术的人而言有很多钢材是无法淬火的,我感觉最容易成功的应该是45#钢,但新手也不是每次都能成功,至于用水还是用油也还是要看经验。

网友:
淬火可不是用火烧一烧,再在水里晃一晃就行了。要根据钢材的牌号、目的要求,确定热处理的温度和保温时间,是否需要回火和回火温度,选用何种冷却介质等,这是一项专业技能。

楼主:
这太专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