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修断口的8G U盘。

楼主(2022-09-25):
U盘被人给搞坏了,接口全变形断,1块多钱包邮十个新的接口到货开始维修。

网友A:
用热风枪换的?

网友B:
废旧数据线上剪一个头子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热风枪换的?

是的。零件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废旧数据线上剪一个头子不就行了

不合适。 购买的新件

网友:
还好PCB没断,不然就没法焊了。

网友:
数据线先备份方法,点赞!

网友C:
数据线连接到哪去了?

网友:
板子没断,焊点在一切都是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据线连接到哪去了?

当然是连电脑备份资料

网友:
有配件俢理时方便

网友:
零件太小了

网友:
这种塑料口的很容易断,我有个也断了32G,哪天有空也去换下

网友D:
USB外壳两处引脚也应该加焊,要不用不了多久还得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B外壳两处引脚也应该加焊,要不用不了多久还得坏。

两边固定脚都焊了,在背面,前面的断了一块

网友:
这U盘的接骨成功

网友:
这得多能用啊,把头都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