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吓我一跳,61e+误操作

楼主(2022-09-25):
今天用61e+的10a档测试电瓶车漏电流过后表笔忘记插回电阻电压口,保险烧毁,表笔打几个缺口,需要买什么保险换上去

网友:
正常,到时候就会留心眼了。

网友:
网上10A的电池应该就可以的。我以前就犯过这样的错误,和你一样,表笔尖都烧秃了

网友A:
同样规格,10a,快熔,陶瓷或纤维管,充石英砂。图上这个是bs1362,1/4x1inch,虽然是原装的不过不是特别适合做仪表保护。可以用国产的RS57熔断器,不要用RO57。

网友:
说明书写着规格!

楼主:
哪一家买比较靠谱一点,都是几块钱的东西,部分假货,表烧了保险都没有烧

网友:
还是搞块钳形表吧,方便好用不爆

网友:
随便换个10A的保险就行吧。

网友:
我很少用万用表去测量电流

网友:
买个UT210E玩,又好玩又安全

网友:
9万M,提现吧

网友:
这是多亏了笔不好,笔要是烧不坏估计表就要报废了!

网友:
6.3mm x 25.4mm BS1362 10A 陶瓷保险,原厂所配的是 AsiaFuse 的陶瓷 10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规格,10a,快熔,陶瓷或纤维管,充石英砂。图上这个是bs1362,1/4x1inch,虽然是原装的不过不是特别适 ...

如果rs57不好买可以用rs55替代, 直径少1mm,压紧holder就可以用

网友:
眼前一片白光,都犯过错。

网友:
可以直接买 UT61E+ 原装所配的 1A 和 10A 保险丝

楼主:
后续立chuang买的250v 10a保险丝修复,尺寸是5mm*20mm的比原机6mm*25mm小一点,用尖嘴钳夹紧一点就可以了,没有任何影响,同品牌价格便宜10倍到20倍多,都是美国力特这个只要1元钱,还可以把旧保险丝2头外壳套新保险丝2头更完美

网友:
搞电器的一定要养好大胆心细的作风,处事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