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NW593+SM3281量产后只能插USB2.0接口

楼主(2022-09-25):
插3.0接口后磁盘图标一闪一闪的。试了老哥的降频可以量产成功!但是读取文件时会从200MB/秒一直跌到50MB/秒
这是啥情况啊。而且写入只有40MB/秒。折腾好久最后就这速度,太难了QAQ
求老哥解惑。

网友:
颗粒挂了呗!

网友A:
试用一下黑片工具开一下?

网友:
这个颗粒不适合3281,固件不完善;建议上903或3267

网友B:
2CE L85A,写入只有40MB/秒,单CE 20MB/秒,很正常。双贴板可以再贴一颗凑4CE,单贴那就只能这样了

至于3268、3281这些主控USB2.0稳定使用,USB3.0不认盘/不稳定,试一试VccQ改3.3V,即一般是R44改R43

网友C:
读取速度不稳,还要降频才能稳。。估计写入速度也就40吧

网友D:
速度不稳定说明你降的还不够多,降到78试一试,稳定的话再慢慢往上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读取速度不稳,还要降频才能稳。。估计写入速度也就40吧

我没降频量产也成功了。写入在40,37左右。读取200多。没注意读取稳不稳,要怎么看才能知道读取稳不稳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读取速度不稳,还要降频才能稳。。估计写入速度也就40吧

速度确实大打折扣只有50-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用一下黑片工具开一下?

降频解决了,但是速度就拉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速度不稳定说明你降的还不够多,降到78试一试,稳定的话再慢慢往上加。

哦!还没试往低了降,C8降A8稳定,我一直从A8往高了升的,但是怎么升都只有50-60,就很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2CE L85A,写入只有40MB/秒,单CE 20MB/秒,很正常。双贴板可以再贴一颗凑4CE,单贴那就只能这样了

至于32 ...

我也改3.3了然后稳不住A8了,我又给焊回去了,然后盘也不识别了QAQ

网友:
引用 网友B:
2CE L85A,写入只有40MB/秒,单CE 20MB/秒,很正常。双贴板可以再贴一颗凑4CE,单贴那就只能这样了

至于32 ...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L95、L85这类颗粒,1.8V是标准电压,没问题的。这类2CE低速颗粒,就是这个速度,超频真的是超频,不稳定的。像一些高速颗粒,主控默认配置跑不满颗粒带宽,超频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