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有个行车记录仪,没屏幕,8针接口怎么找正负极?

楼主(2022-09-25):
带tf卡槽,8针接口,应该是正负极加视频输出吧?怎么找出正负极?

网友:
拆机找吧。先找负极。

网友:
是不是WALI的那款YC8000A  我也买了8针公插线配

网友:
拆开,电路板腹痛面积最大的,或者与屏蔽罩相连的是地线
然后沿着输入端找,一般会有个电容,那个应该是正极

网友A:
这玩意根据型号找不到接口定义吗

网友:
先找电容,还有看看有没有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根据型号找不到接口定义吗

没有找到

网友B:
你好歹发个图上来啊,外观 型号 接口等等,有了图,说不定有人能直接告诉你接口定义。

网友(2023-02-02):
引用 网友B:
你好歹发个图上来啊,外观 型号 接口等等,有了图,说不定有人能直接告诉你接口定义。 ...

对,有图的话,说不定有朋友就直接告诉你插头定义了。

网友(2023-09-16):
拆机找电源电容。先找负极,然后是正极,看电解电容可以看出来。

网友(2024-04-03):
都没有图哦,大家怎么看吗

网友(2024-06-12):
不上图大家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