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2V电钻电池保护板充电时为何只有7V输出?

楼主(2022-09-25):
两年前在老王电子数码diy哪里买的,说的是12V 48A保护。
这段时间改一个播放器,拿出这个保护板接好电池使用正常,
但是 一旦给电池充电,保护板就只能输出7点几伏。只能抠电池重装才可以恢复到12V输出。
不可能每次就拆开盒子抠电池吧。换了另外两个还是一样情况。用虾牌电钻电池保护板就没问题。
重新下单买了一个保护板。但是新的保护板输入和输出是同一个接口。

买了三片,放了都2年了。

比虾牌的元件少很多。

一旦开始充电,保护板输出就只有7V多,请问大概是哪里坏了呢?

下面是新买的,输入和输出是同一个接口。不过接上能用。

期待您的维修解决思路,谢谢!

网友:
3个A101串联的吧

网友:
充电能充满吗?

楼主:
可以充满到12V

楼主:
写着DW01A 不懂是什么

网友:
保护板保护,需要激活一下……

网友:
输出只有7V,如果不拔出重装,就不能充吧?是拔下之后就恢复重新能到12V并且充满电池?

网友:
其中一组dw01 动作保护?

网友:
估计是瑕疵品,建议慎用。

网友:
流出的是有毛病的吧

网友:
我也买了这个板,一直在吃灰!
看一下是不是温度保护,板上少NTC

网友:
奇怪吧,我那个电动牙刷的那个充电头,用牙刷上的线圈套上后,发现只有不到0.8V,但也是能充1.2V的电池

网友:
DW01A我记得是保护用的。

网友:
老王出品,电子垃圾,不好玩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