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这个三脚小零件是什么东西?

楼主(2022-09-25):
一个电脑机箱12V风扇上的,发热比较大,怀疑是坏了。

网友:
大概率是MOS管

网友:
要多放点电路好分析,不过都是霍尔自己控制了绕组啊,这个难道是转速反馈用?

网友:
估计是个霍尔

网友:
第一次看到风扇的驱动板,有点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