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换压缩机

楼主(2022-09-26):
       家里的自建房,在2011年10月,装了1台格力水之恋200L空气能热水器。运行这么多年,一直比较稳定,也就出过两次故障,一是水箱温度传感器盲管穿孔,二是线控器遭雷击,都不算什么大问题,中间清洗还过一次水箱。前几天,热水器突然不制热了,刚好自己又不能回去,只好找个修空调的去看看。

       打开主机,发现压缩机不工作,测量控制电路板没有明显问题,电压输出正常,更换启动电容也不能启动,初步判定压缩机“卡缸”。本来是要测量下压缩机绕组和工作电流才能更好判断是否是这个问题,上网看了一圈,热水器工作了这么多年,压缩机问题可能性较大,于是先不管了,搞一台换上。

       为了尽快修好,我就在当地联系了一个制冷配件商,找了台拆件的压缩机发过去了,价格比网上稍微要贵点。原来的是凌达的QXR-B15A30,新买的压缩机是美芝的PH170XC-8FUC2,同型号临时不好找,经销商说可以代换,并负责质保1年。全新压缩机要贵好多,再加上机子这么多年了,就换台拆机的旧压缩机。

      收到后找人给换上了,通电检查新买的压缩机,工作正常。拆下旧压缩机,焊接新压缩机,抽真空,加氟,折腾了好几个小时,通电试机正常,又可以继续用几年了。
      这个问题自己即使在家也没工具,也只能找人换,压缩机300,安装300,共600搞定。

网友:
非常羡慕自建房子的,现在已经没有可能了

网友:
有十一年了,可以了

网友A:
请问最热的水温大约能达到多少渡。

网友B:
空气能热水器,初期买机投入比较贵,不知道这么多年下来,电费有没有省出来相比桶式电热水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最热的水温大约能达到多少渡。

最高能到75,不过要解隐藏锁。我用的是阳帆空气能。150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最热的水温大约能达到多少渡。

记得这个好像是55,不带电辅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气能热水器,初期买机投入比较贵,不知道这么多年下来,电费有没有省出来相比桶式 ...

原来家里人多,为了解决多点供热水,这个方案是可行的。

网友C:
用压缩机的热水器,跟空调一样反循环使用吧?没燃气的地方也许比电热水器省2个钱……

网友D:
自建房太阳能+电辅热是不是更简单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压缩机的热水器,跟空调一样反循环使用吧?没燃气的地方也许比电热水器省2个钱…… ...

对的,运行费用低,听我父亲说每天大概就1度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建房太阳能+电辅热是不是更简单点

应该太阳能+空气能才是,可以在太阳能水箱里加空气能盘管代替电辅热的。南方夏天太阳能水烫的要死,冬天阴天多就基本要靠电辅热才行,电加热经济效益不好。

网友E:
换这东西工具不知道多少钱,可能要找人换。

网友:
这个要是也能自己修多好,省的钱不少啊

网友:
知识就是金钱!
以最低的成本最优的方案解决问题。

网友:
工具就是一套氧焊便携式 割刀 扩管器,含银焊条 压力表伐,加氟管 家里维修 可以不要真空泵用压缩机自抽空 浪费点f22

网友:
热泵的压缩机,单冷机的不能用,两用的只要够大就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这东西工具不知道多少钱,可能要找人换。

要氧焊、真空泵、扩管器、压力表,这些都是空调维修的基本工具。

网友:
不少旅馆都用空气能热水器

网友: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恭喜楼主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