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反向击穿后,稳压管是处于短路还是开路状态?

楼主(2022-09-25):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  我最近看电子技术书, 晶闸管应用电路中一个电路图,  书上写:  当待充蓄电池刚接入时, 单结晶体管(双基极二极管)V2由待充蓄电池供电,触发脉冲由脉冲变压器的二次侧输出,使晶闸管V导通。经晶闸管整流后的直流电压开始对蓄电池充电,同时为单结晶体管供电。 当蓄电池电压充到16.2V(即12V蓄电池的上限电压)时,稳压管Vz击穿,单结晶体管停振,蓄电池充电随之停止,从而避免对蓄电池过充电,起到自动保护的作用。

我有问题想向各位老师请教: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①稳压管击穿后还能恢复吗?   书上写:稳压管工作在反向击穿区,稳压管反向击穿后,管子两端的电压几乎不变

②在这个电路图中, 稳压管Vz击穿后,是否  单结晶体管的发射极电压降为0? 不是说,稳压管反向击穿后,管子两端的电压几乎不变
稳压管反向击穿后,稳压管是处于短路还是开路状态?

网友:
这么基础的问题估计没有大神回答了,稳压管的参数有个工作电流,只要不超过这个电流,它就不会烧坏。稳压管的击穿是由它特性决定的,制造的时候定的是多少电压那么高于这个电压就会击穿,电路设计时一般会串入电阻进行限流,让电流远小于最大工作电流,此时它两端的电压就基本是稳定的。多看看基础部分吧

网友A:
如果是玻璃稳压管,应该是开路吧。,,,二极管还没碰上过短路的。

网友:
先去了解一下稳压管的工作原理吧

网友:
稳压管工作在击穿状态时,其流过的电流增大,内阻变小接近短路,流过单结晶体管电流变小从而截止。

网友B:
有人又在胡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人又在胡说了

习惯就好,看看就是了。

网友:
然而我并不懂,我也不想知道,我只知道怎么用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玻璃稳压管,应该是开路吧。,,,二极管还没碰上过短路的。

稳压管如果过流烧毁几乎都是短路状态,但正常使用范围导通后电压降低还会恢复到高阻状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稳压管如果过流烧毁几乎都是短路状态,但正常使用范围导通后电压降低还会恢复到高阻状态 ...

我修的几个电动车充电器,在3842芯片周围的一个玻璃稳压管,坏了是开路的。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它损坏应该是烧毁,那么或许是开路吧

网友:
稳压管是工作在击穿状态,而且击穿后持续供电的话那它两端保持击穿时的电压值不变化,所以即不是短路也不是开路而是“在路”。
正是由于稳压管击穿并保持两端电压不变,那么BT管的触发极电压也不变了,它就不会输出脉冲了(稳压管没有击穿之前,c两端电压会因为充电和触发bt管放电而频繁的由低升高到某值,bt管也频繁的输出一个个脉冲...),可控硅就关断了~~~~~

网友:
稳压管稳压管是工作在击穿状态下,首先不是开路状态,是处在一种动态电阻的导通状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修的几个电动车充电器,在3842芯片周围的一个玻璃稳压管,坏了是开路的。 ...

哈哈,我和你正好相反,我修了好几个电源稳压管都是短路,我自己测试时有时候不注意电流过大也是击穿,所以,就认为稳压管损坏大都是短路了,看来是我见得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和你正好相反,我修了好几个电源稳压管都是短路,我自己测试时有时候不注意电流过大也是击穿,所以, ...

反正我记得拆下玻璃管,怎么测量都没反应。

网友D:
大多数是短路,也有开路的,大电流下烧断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多数是短路,也有开路的,大电流下烧断

对头,看电流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玻璃稳压管,应该是开路吧。,,,二极管还没碰上过短路的。

稳压管的工作状态就是就是被击穿的状态,一般会串联一个电阻

网友:
咱静静的听课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