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B移动存储盘怎么折腾

楼主(2022-09-25):
老王电子那里买的,现在下架了装上SD卡之后可以在APP里面访问内容。尝试telnet,用户名和密码都是admin,发现里面有个linux系统,怎么玩?比如怎么配置samba从电脑访问,怎么安装其他软件。

网友A:
多少钱?这种是跟玩客云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这种是跟玩客云差不多的?

只要9块3这个原本是通过手机app访问和配置的,现在发现用电脑也可以访问,在配置好wifi连接之后,资源管理器输入\\然后输入这个设备的ip地址就可以打开(像共享文件夹一样)

楼主:
把植物大战僵尸装在盘上面,从电脑访问并直接启动,实测加载需要4分24秒

网友:
这东西太鸡肋,只能sd或tf卡,还不如用路由器自带的usb接u盘或移动硬盘呢,所以没有进这个坑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9块3这个原本是通过手机app访问和配置的,现在发现用电脑也可以访问,在配置好wifi连接之后, ...

局域网访问光猫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