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低级手工,帮80元的内阻仪,做一个18650锂电测试架。

楼主(2022-09-25):
某音某宝上入手80元了一个内阻仪,23元配了个四线测试笔。

手痒,找来GX16航空接头1个、2020铝型材28cm、2020固定角码2个,18650测试探针正负极1套、16AWG(1.3平方)硅胶软线红黑各1米。
角铝按照测试探针口径打孔,安装,焊接。

制作成本算算大概也有三四十左右了,做好想想,好像买现成的更省事些。

网友:
这内阻仪看着不错,够小巧的。

网友:
乐趣买不来啊

网友:
内阻仪好小巧!

网友:
价格好贵的

网友:
电池架做的挺漂亮的,花了不少钱吧?

网友:
电池架高级

网友:
内阻仪方便小巧,电池测试架也不错

网友:
跟某宝上那位diy的内阻仪很像,也是80包邮,还是79忘了,缺点是量程只有3欧

网友:
我也想入一个内阻仪,不过想想只是偶尔会有机会用到,还有价格也不便宜diy的也不便宜啊就一直没入。

网友:
电池架是标准件,不少3D打印也是用这种铝型材

网友:
创意不错,挺漂亮的。

网友:
这么小巧,不错

楼主:
实际使用效果还不错,没测试架的时候仪器很小放不稳。

网友:
楼主手工技艺高超,感谢提供分享!

网友:
diy的内阻仪的价格也不便宜,和便宜的成品差距不大了,赶上活动或者有红包的话价格差距就更小了。

网友:
不错,制作的很漂亮,好手工

网友:
只要内阻仪50元以内的话,还是想入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