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arduino IDE 2.0使用原来下载的board文件的修改

楼主(2022-09-25):
不喜欢使用C盘的arduino15文件夹,所以新安装IDE2.0后好多board文件需要重新下载
但是修改配置文件也可以,指向原来老版本的portable

折腾了几天,终于知道如何修改文件存放位置了
C:\Users\你的用户名\.arduinoIDE文件夹下的arduino-cli.yaml
directories:
  builtin:
    libraries: e:\arduino-ide_2.0.0\portable\libraries
  data: e:\arduino-ide_2.0.0\portable
  downloads: e:\arduino-ide_2.0.0\portable\staging
  user: e:\arduino-ide_2.0.0\portable
这几行改成你想存放的目录就行

网友:
其实,还有系统级的解决方法

查查这个命令 mklink

MKLINK [[/D] | [/H] | [/J]] Link Target

        /D      创建目录符号链接。默认为文件
                符号链接。
        /H      创建硬链接,而不是符号链接。
        /J      创建目录联接。
        Link    指定新的符号链接名称。
        Target  指定新链接引用的路径
                (相对或绝对)。

要放到哪,随便了,还随时可以改变——除了运行时。。。。。。。。

网友A:
原1.8版再装2.0 ,如果没做任何更改,2.0还是用原来的1.8开发板的程序,编译速度提不起来的,
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Arduino15\packages  里面的esp8266 esp32删掉 再重下开发板
编译速度至少提升一倍以上。
或者把原来的1.8卸载,再装2.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1.8版再装2.0 ,如果没做任何更改,2.0还是用原来的1.8开发板的程序,编译速度提不起来的,
C:%users\Adm ...

暂时移开,如打包压缩、删除目录 ,处理完了再解压不愿

网友:
都需要与时俱进啊!

网友(2023-09-16):
这个很有用,有时候需要可以安装几个不同的arduino,这样可以避免版本间的相互“污染”。
2.0之前的版本 直接建立 portable 目录就会自动配置到。

网友:
WIN7 安装 2.2.1 不能运行. WIN10 可以运行.

从云盘上找了个2.1.0 安装到WIN7, 运行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