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牛中控通讯报错 求维修思路

楼主(2022-09-26):
没有什么维修思路,485通讯芯片是好的。上端tvs管是好的。求维修思路。485上电电压也有

wechat_upload166412608663308c86aa2fb

网友:
记得好像有颗电池来维持电量的,电池没电了导致的吧,不用修板子吧

网友:
通信报错是不是要从通信接口入手?

网友:
记得以前看过,是说中控内置电池没电或是内置充电线路故障导致电池充不上电,也会出现通迅报错,试试看!

网友:
通信报错不是要从通信接口入手?

网友(2024-03-15):
过来学习了,感谢大佬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