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块浪潮PM8060 RAID卡,可以用在台式机上么?

楼主(2022-09-26):
      从坏的服务器上拆了块RAID卡,型号是浪潮PM8060,零件号YZCA-00389-102,               找了台普通的台式机,插在PCI-E接口上,开机能识别,按ctrl+a也能进入配置界面,就是下一步不知道咋操作了,还得再学习
      这是不是就表示这个RAID卡支持普通电脑?我想弄一个本地存储电脑,4块2T硬盘,组个RAID5,6T的空间也够用了。
       RAID卡上还额外有块小板子,还连接了两个法拉电容,这是什么用途?
      连接线上除了4个sata接口,还有一个小4pin的插头,这又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插上去试试,大部分时候可以,但也有不兼容的。如果能看到你拍的下面RAID BIOS画面,那就问题不大。

网友:
可以试下,小四P是不是电源

网友:
专用的RAID卡是需要记忆电池的,外接的电池,就是记忆电池,保存设置用。
网上教程一大堆,自己去配置一下,一般就可以用了,多数情况下,尽量使用参数一致的硬盘。
只不过,就民用来说,组RAID用处不是很大,如果是热插拔,还需要主板支持并设置。
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

网友:
法拉电容是断电保护的

网友:
可以用的,这个raid卡有2g的高速缓存,外部法拉电容是用于突然停电时,将缓存中的数据写到硬盘上

网友:
好东西 比主板内置的多了 高速缓存 停电保存  直接插PCIE

网友:
我劝你不要用在嘉应电脑上,这个东西启动的时候会先进它的bios,会拖慢启动速度

网友:
意外断电的时候想哭

网友:
这个东西不错啊,家用也可以,启动速度不要怕,取消raid卡检查就好了
有电池还有电容,值得拥有。

网友:
除了费电

没有多大好

网友:
功耗不小,大电容是停电时把缓存数据写入硬盘的

网友:
组raid记得上ups不然raid卡带电池也该坏还是坏

网友A:
给你个参考:https://zhuanlan.zhihu.com/p/465429814
不过,你有SAS硬盘吗?这卡不是给SATA硬盘用的,你明白其中的区别吧?

网友:
法拉电容应该是设备断电后保证没写入的数据可以写入硬盘。

网友:
可以,刷成直通模式家用比较合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参考:https://zhuanlan.zhihu.com/p/465429814
不过,你有SAS硬盘吗?这卡不是给SATA硬盘用的,你明 ...

可以买一个浪潮拆机的硬盘架,200来块钱,可以放12个普通盘。

网友(2022-10-31):
引用 网友B:
可以买一个浪潮拆机的硬盘架,200来块钱,可以放12个普通盘。

这个牛逼了,12盘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