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求教各位,U盘口坏了,有啥好办法,

楼主(2022-09-26):
优盘的口坏了,上次修了,这样用的,还有个也这问题,想弄好看点,有啥好办法吗,谢谢
就是这个口。少了一块,卡不紧了,
那天做系统用。临时修了下,能将就用了,还有个优盘也是这个问题。想弄好看点,
这是上次打胶的成品。做完了这样了,不好看。

网友:
买个pcb上用的USB头子焊上去,可能还要用小钻打一下孔,704胶封一下残缺的口。

网友:
想完美解决,某宝上有合适的外壳卖,自己用又不要求完美的话这样凑合用,毕竟没必要投入太多,现在新的也不是贵

网友:
看你又是接线,又是打胶,不如换个U盘

网友:
这个盘记得速度非常慢,写入5M左右,如果容量不大,不如报废算了。

网友:
找个老的优盘板子,把这个焊在上面。

网友:
直接焊一个USB插头上去,再打胶固定

网友:
这个看起来镀锡就可以了

网友:
磨一磨,包个壳子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找塑料卡片裁好大小,再胶带缠

网友:
换壳子最好,小容量就这么着吧,大容量的话好好弄一下。

网友:
这种U盘我也有一个,也是一样坏壳子,它的壳子淘宝上有卖的,就是价格不那么友好。
我是以前买了一批投标U盘,虚标容量那种,但是接口是铁的够结实,就把这个主板塞到那个壳子里,前面裁掉一截,引脚对应焊起来就好了。

网友:
我有几个做系统的U盘,感觉越用越慢,用ultraiso写系统的时候感觉都不到一M的速度了

网友:
焊上个USB插头。

网友:
哪坏修哪儿,不要扩大维修范围。

网友:
USB A口公母接头。或 U盘空壳

网友:
参考以前我在老站的帖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107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