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拼多多买的数显调温电烙铁,看看是如何控温的

楼主(2022-09-26):
电烙铁是买的套餐,但单买这把烙铁也得30元左右。买回来后使用感觉还不错,升温很快。心想看看烙铁是怎么调温和控温的,就有了这次拆解。

已经更新了视频,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进去看看。。

拼多多买的数显调温电烙铁 升温和控温的过程视频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2369-1-1.html

更新一下:我查了一下,发现这烙铁芯的电阻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化。猜想可能是单片机利用电烙铁芯加热的间隙来测量电阻来测温。。。

电烙铁

电烙铁附赠的加热芯  60w的功率居然这么小。

没有发现测温用的引线

工作状态的显示屏

去掉烙铁手柄的硅胶套

烙铁主板,使用了单片机。

STM 8S003F3P6

可控硅 BT136S

反面

按键和液晶屏

起屏蔽作用的铁罩

拆完后发现,电烙铁并没有独立的测温元件。不知道是用什么来实现控温的。。。

网友:
应该就是电流大小来测算

网友:
那显示屏不只是显示调节的温度吗?有带实际温度显示?

网友:
这个和卖椴树蜜的那家烙铁非常相似。

网友:
PWM调压吧,电压一定了温升可能也确定了。

网友:
难道跟T12一样的测温?

估计就是单片机模糊控制,通过试验,得到各温度值的占空比。

网友:
有两种方法测温:
1  电热丝上串有热电偶
2  测试电热丝本身的内阻

网友:
那个不是屏蔽罩,是人体感应用的,离手一段时间会自动休眠,不过这个是椴树家的功能,这个不知有没有

网友:
跟10块左右的就多了个数显,稍微用几分钟烙铁头就有点松动,紧一下外套的螺母又能用一会,温升确实很快,外出备着还不错。

网友:
拼多多还是便宜点

网友:
应该就是简单的控制加热时间吧,不考虑回温

网友:
我以前买过一个50W的洛铁,用起来温度并不高,扯开看了一下,发现它串了一个二极管。我把二极管撤出,试用,发热很快,温度也很高。我用了一个可控硅调温,也很方便。

网友:
看来应该也用的住,是不是这样的容易有感应电。

网友:
这样的还不错啊,实用的

网友:
那个液晶屏显示的电压吧?

网友:
这种电烙铁显示温度不见得准,楼主拿数字表测温档对比一下看看。

网友:
这个应该是调压不是调温的

网友:
现在pxixi价格也没有那么大优势了

网友:
模糊判断  马虎用用

网友:
30感觉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