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学习了很久的立创EDA,那个谁,你要的6s独立充电路来了

楼主(2022-09-26):
薅嘉立创的羊毛,先搞个6s4056独立充练练手。

话不多说,先上电路图:

PCB之表层:

PCB之内1层:

PCB之内2层:

PCB之底层

PCB采用4层板设计,表层和底层尽量增大铜箔面积方便散热,只有足够多的过孔用来热传导。内层由于默认铜箔厚度减半,电流走线宽度加倍。

2D图:

3D表层图:

3D底层图:

几次易稿,幸好可以取消订单。

第一次打板,立贴纪念一下。

谢谢看完。(立创的BOM配单好贵,去某宝试试。)

网友A:
没有带保护芯片,不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带保护芯片,不敢用。

难道还要加DW01+8205嘛。。。

网友B:
不是我吐槽你,画成这样,打PCB纯属浪费,再练练吧

网友C:
这个用4层太复杂了,2层足矣.

网友:
薅羊毛练手,整了个4层板,任性

网友D:
能跑模拟吗? 模拟跑着没问题?

网友E:
简单电路,整复杂啦

网友F:
一个4056独立画板,然后复制粘贴,把进线排布一下,出线也排布一下,既可以单独也可以合并。
4层板的确没意义,想当初我整个板都是洞洞,现在想想真可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我吐槽你,画成这样,打PCB纯属浪费,再练练吧

谢谢指导。。。主要是要把6套指示灯集中一下,6套5v集中一下,输出集中一下,电路就复杂了。两层板感觉很难,自动布线完成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4层太复杂了,2层足矣.

试过,技术太差,实现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跑模拟吗? 模拟跑着没问题?

不能跑模拟。。。不知道怎么跑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个4056独立画板,然后复制粘贴,把进线排布一下,出线也排布一下,既可以单独也可以合并。
4层板的确没意 ...

一旦6个5v、6套指示灯、和输出都要集中,6个4056各占一块散热铜箔,就感觉复杂了。试过两层,自动布线都没有完成。。。技术太差,那就多薅两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简单电路,整复杂啦

我当时也想挺简单的。。。结果一整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谢分享!学习

谢谢回复支持。。。菜鸟,见笑了。。。

网友H:
真好啊 我手头也有撸的好几片ip5306 也想去画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真好啊 我手头也有撸的好几片ip5306 也想去画板子

感谢嘉立创。。。圆了PCB梦。。。多年前用记号笔+三氯化铁弄过一个,铜箔都腐蚀得快断了……

网友I:
我也打了几次样板了,但我只能弄两层的没敢弄多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打了几次样板了,但我只能弄两层的没敢弄多层的。

自动布线两层还有几根连不上,不想费神,干脆搞个四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