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油烟机烟管对油烟机风压的衰减

楼主(2022-09-26):
  新装的油烟机,在爆炒的时候总感觉烟是排不出去。难得周日有空来检查一下。于是拆掉天花,天花是30X30厘米的,刚好可以把我的脑袋伸进天花去看一下。感觉安装都没啥问题。我们家是小区房,排烟管都是走的公共烟道上到楼顶的,至于烟道这个通不通畅,我这边就不太好去做检查了。反正每次别家炒菜我家总能闻到油烟味,就靠这一点,我觉得公共烟道是没啥问题的。
还是从自身先找找原因吧,于是开干,先把公共烟道这边的烟管先拆了,公共烟道上是一个新装的一个止逆阀,因为是新装比较干净,没啥油烟,用手指碰一下,止逆阀开关自如,松手就关闭了,这不是挺好的嘛,就是为啥还能闻到别家的油烟,就搞不明白了,也不研究他了。然后开机试一下,开1挡有一点风,开到3挡干净风也不大,风量就跟一个小排气扇一样,不会吧,油烟机轰隆隆的,为啥出来风就一点点,是哪里堵了?
于是到油烟机这头,把烟管拆了,开机,哗啦啦,,,,油烟机转起来了,油烟机把吊顶上沙子啥的吹得满天飞,差点吹眼睛里了。一档就很大风了,开3挡手放上面不用力能把手抬起来了。这风力不小啊!就经过了一条油烟管衰减那么严重?
于是把油烟管拿下来研究,发现这油烟管就是普通的18厘米的铝制烟管,可以拉伸,缩短的那种,褶皱有1.5厘米深。我用是时候是拉伸来用的,所以表面形成了很多山谷一样的褶皱,对吹出来的风压进行了衰减。
那用光面的风管应该对风的阻力会小一些吧,市面上的的油烟管除了铝制伸缩管,还有的就是PVC或者是不锈钢的圆管了。那些都比较光面。但对尺寸要求比较高。在天花里面不太好操作。
在纸上画了个图想了一下,如果是光面的硬管,90度直角弯头,风压在直角那个位置衰减肯定也很厉害,在直角哪里会形成涡旋,右边出风口的出风量估计也有很大影响。用2个45度弯头看起来会顺滑一些。不知道效果怎样,但施工难度明显加大好多。
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大神能给一些建议。

网友:
波纹管的风阻最大,45度拼直角确实风阻最小,你可以买根据油烟机口的尺寸,买PVC管材和配件,印象中这口子是150的吧

网友:
1米3的距离不至于损失这么大的风压,油烟机风机功率低了。

网友:
高层使用公共烟道阻力是较大的。

网友:
确实, 排风管内褶皱增加的风阻绝大多数人都会忽视, 但是pvc加工... 对普通人难度有点大, 施工的也不愿意费工.
这种共鸣腔会不会同时也增大噪音? 越来越复杂了

网友A:
我买的是半硬的铝管

网友:
让打白铁皮的给你定制个试试?如果价格能接受的话。

网友:
油烟机自带止逆阀,所以应该把烟道上的止逆阀拆除。
在你家能明显问道别家的味,可能说明两个问题,烟道设计有问题,或者你的烟管(包括止逆阀)密封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是半硬的铝管

我也是,记得40元一根,可弯曲,能拉伸,可直立,有点刚性,比铝箔软管好很多。

网友:
我都想买PVC管来弄我家的烟道

网友:
新装的油烟机,在爆炒的时候总感觉烟是排不出去,这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以致于大家都在更换价格更高的抽烟机,其实影响排烟的因素就二个,一是管路和逆止阀,二是厨房的朝向,普遍认为厨房在南面是最佳的,可惜相当一部分家庭厨房在北面,那么再好的抽油烟机也没有什么好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记得40元一根,可弯曲,能拉伸,可直立,有点刚性,比铝箔软管好很多。 ...

我pdd买的60一根,最短的,我的距离很短好像买的是1.5米的 拉伸完了好像有2米多

网友:
把公共烟道那一头的烟管拆掉再打开油烟机就能确定是公共烟道还是风管影响了风压

网友:
你说的这些都对:一、市场上普通的风管褶皱太大,严重影响风力,换成内壁光滑的PVC管当然会好很多;二、90度直角弯头肯定比两个45度的阻力大;三、止逆阀应该买好牌子的,水货牌子的用不成。我的烟道止逆阀刚开始的时候买了个26元的普通的,看着好像没问题,但是别人家炒菜我就能闻道油烟味,最后忍无可忍换了个潜水艇牌子的,好像是80多,但是安上去后再也闻不到别人家的炒菜的味道了,目前快3年了,一直没问题。

网友:
这里面原来还有这么多学问,学习了。

网友:
可以拉伸的铝制烟管用时最好拉到最长,这样褶皱的深度会变得很小,风的阻力肯定会减小很多。

网友:
公共烟道有阻力或狭隘,造成各户间相互串味。

网友:
以前烧炉子的时候,烟囱是镀锌铁皮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