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好多新笔记本没有机械硬盘了,固态硬盘存重要数据安全么

楼主(2022-09-26):
  现在,好多 轻薄办公类 新笔记本没有机械硬盘了(也不能自己安,因为没有2.5机械硬盘的位置)。那么请问,固态硬盘存重要数据安全么?若掉盘,数据不就丢了么?
  可是,面向商务办公的轻薄本,为什么不设计机械硬盘位置?难道现在的固态硬盘存储数据像机械硬盘一样可靠了?(以前掉过一次盘,数据全无,好在之前备份了。厂家换了新盘)

网友:
win10  win 11  默认开机引入 onedrive 的目的性很明确

网友:
请问你用机械U盘吗?

网友:
同感

我到目前为止已用坏了三个固态了

网友:
相比于固态盘,肯定机械盘存数据更可靠。但现在的笔记本,既追求轻薄,又追求续航,机械盘已经成了拦路虎,只能摒弃。

所以,要想数据安全,要么选用大厂的固态盘(至少坏的几率低一些),要么对重要数据多做备份。

反正我个人还在用老掉牙的T430办公,固态盘跑系统和程序,机械盘存数据。

网友:
相对来讲肯定机械的更可靠,不过多备份永远没错...

网友:
如果重要数据不是很大容量可以备份到U盘或者网盘都可以。

网友:
主要是机械硬盘出现问题的话一般都有征兆(先出现小问题),这时候大多还可以把数据备份出来,而固态就基本是一出现问题就数据没救的了,所以在安全角度来说还是机械的相对安全,当然重要数据还是要多备份才行!!!

网友:
国产杂牌不能用

网友:
不管怎么说,多备份是王道。

网友:
nas的重要性体现出来了,放网盘不安全,那天就没有了

网友:
勤备份即可。

虽然都是小概率问题,但㕆SSD,还是HDD都会坏。

至于SSD故障率更高,主要原因是大批不正规的存储厂家加入,他们对数据安全没有敬畏之心,捞一把的心态。

所以买大品牌的产品,故障率还是低很多的;比如联想电脑,出货量算大的了,其旗舰机型固态基本都是三星的多。

我自己一个三星64G的SSD也用10年了,没有一点要挂的迹象。

网友A:
为什么我的SSD,Wear Leveling Count那么大数值,看网上说的岂不是已经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的SSD,Wear Leveling Count那么大数值,看网上说的岂不是已经废了?

不过用DiskInfo64看,又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的SSD,Wear Leveling Count那么大数值,看网上说的岂不是已经废了?

DiskGenius看是这样的:

网友:
固态硬盘你压根不知道什么时候挂掉,不过大品牌可靠度高一些。个人还是倾向于固态跑系统,机械存资料

网友:
习惯性用机械硬盘给我的Macbook做备份。我固态要么装系统,要么存游戏。数据基本不存

网友:
其实机械硬盘故障,数据也不是简单能回来的。还是以“备份应万盘”。

网友:
购买固态硬盘的重要标准就是:凡是没有自产闪存芯片的牌子一律不买,使用自产闪存芯片的,QLC的一律不买。

网友:
不管用什么,多备份永远没错 热备份冷备份重要资料多存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