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问这个防盗门怎么调整

楼主(2022-09-26):
防盗门和门框摩擦声音大,请问怎么调整?图片是门框摩擦留下的痕迹。

网友:
我之前的木门受潮膨胀后是用砂纸打磨解决的。

网友:
你要找到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种现象,才好解决啊,就一张图片咋找原因?

网友:
合页一侧的缝隙变大了吧,看看是不是合页螺丝松了

网友:
合页松动拧紧。

网友:
拍的图实在看不出什么。

网友:
抹点凡士林

网友:
另一侧的合页那边能调整门的左右间隙,你拍个照片

网友:
先这样再那样然后再这样就好啦

网友:
一般都是调合页的螺丝。你最好把合页那拍个照片。

网友:
看看合页能否调整

网友:
你这拍了个寂寞

网友:
防盗门合页一般是带螺丝调节的,可以调节一下,防盗门重,最好找点木头垫好再拆螺丝

网友:
也可能门框变形或两者兼有

网友:
门扇对应部位也有磨痕吧?重重的大锤轻砸门的磨痕,使之稍微瘪进一点就好了。

网友:
长条薄铁皮夹两扇门间,暴力关门一晚上吧

网友:
图片确实看不清。
用WD40试试

网友:
合页螺丝收紧一下

网友A:
你拍这个部位是头顶横向的,还是侧边的,还是底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拍这个部位是头顶横向的,还是侧边的,还是底边的?

门框左侧的,离顶边20公分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