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准备做个超声波清洗机

楼主(2022-09-26):
一直想买个超声波清洗机,最先20多买个,结果是塑料的,里面偏心轮电机,退货了,查了下,30w的基本是振动片,60w的便宜的也一百多。准备自己做个,同价位功率会大些。主要就是振子头得粘上,工厂里是种螺丝的,所以紧密度可能不如工厂产品,试试再说吧。今天件都到了,看看盆边的泡沫箱,合计要是装这个箱里,噪音会不会小些呢
27号,振子已粘好,连上试机。粘振子的地方盆底有两个气泡圈,圈上像漩涡,手指放里麻酥酥的,用结垢淋浴头试下,塑料上垢很快,电镀水锈不容易下,估计振子多,密,效果好,还有就是粘不如螺丝拧,网上同样的视频里,水花高。变压器工作会很热,导热胶粘上电脑风扇不知可以不。

网友:
我的板子上的电阻烧了,有卖板子的吗?

网友:
这个只可以,我有一个洗眼镜的小的,不行。

网友A:
自己做的便宜,就是壳子没法弄,不美观,而且振子打胶不好掌握。

网友:
楼主这个全套配件多少钱

网友:
自己做成本多少

网友B:
测试下看看用胶粘的用多久之后会掉

楼主:
打上胶,用重物压紧,说明需10公斤,找到个15斤的重物,太沉也怕壳底变形,等待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下看看用胶粘的用多久之后会掉

没冷焊机和种钉机,氩弧焊怕不锈钢变形氧化,选择用胶粘。再说万一以后再改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的便宜,就是壳子没法弄,不美观,而且振子打胶不好掌握。

先用泡沫箱,如噪音小,外面再加木板

网友C:
壳子里面需要衬垫上东西啊

网友D:
这是在直播么?

网友E:
你这一套成本是多少钱?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壳子里面需要衬垫上东西啊

这个盆质量挺好的,里面没找到合适的东西,看着还行

网友F:
楼主这是要洗碟子、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一套成本是多少钱?多大的?

120w的,驱动60,2个振子和胶70多,主要是胶贵,17元,还用不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是要洗碟子、碗?

洗些模具,其实28k也行,合计眼镜也用选40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在直播么?

估计得很多天,上次点焊机做了快两年。明天应该可以试机了。

网友:
我也买过一个洗眼镜的,非常温柔不给力。

网友:
我原来有一个,振子脱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