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ANKER充电器里面填充的灰色硅脂是那种散热硅脂??

楼主(2022-09-26):
ANKER充电器里面填充的灰色硅脂是那种散热硅脂??
拆开看了,这种硅脂不会硬化,也不会流动,算半固化吧,可以轻易用刀片切掉很软,凉凉的感觉。

网友A:
应该就是普通的绝缘硅橡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普通的绝缘硅橡胶吧

问了一个淘宝卖家,说是  硅酮导热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了一个淘宝卖家,说是  硅酮导热胶

硅酮在我的理解就是一种有机硅制品,玻璃胶是硅酮,绝缘胶也是硅酮,如果你维修过一些锂电池,就会发现,有温控探头的基本都会在探头附近涂一些绝缘硅橡胶,第一是绝缘,第二是传导锂电池的热量到探头,第三是固定,卖家说的虽然并没错,但是可能误导你以为这是两种东西,你可以淘宝买一管绝缘硅橡胶试试看,等它干了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