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灯具有没有必要接地线?现在的吸顶灯都带地线端子了

楼主(2022-09-26):
发现屋顶预留的灯具口都是三根线的,都带地线。吸顶灯也带地线接孔。这多拉一根线的意义在哪里?

网友:
保险起见还是接上比较好...

网友:
这个可以不接,没有导电到金属壳的电路,也不怎么接触到金属壳,而且换灯断电是常识

网友A:
你安装螺丝不打进墙体吗?也算是接地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安装螺丝不打进墙体吗?也算是接地了吧?

打在墙上可不是接地,正规接地要埋在大地里面并且做特殊处理才行的,良好情况的的接地,零火和火地之间的电压差不多才正常

网友:
照明回路一般人不接触没有触电风险,一般也不接漏保,感觉意义不大

网友:
最好接,意外都是一点一点想当然积累起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打在墙上可不是接地,正规接地要埋在大地里面并且做特殊处理才行的,良好情况的的接地,零火和火地之间的 ...

你怎么不想想,变电室的地线,到你家有多远?
就近接地吧。

网友:
从没接过,一直就两根线

网友:
我家松下的吸顶灯没接地线的情况下 用遥控关灯后看着还会微亮 不知道是不是没接地的原因

房间和卧室都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打在墙上可不是接地,正规接地要埋在大地里面并且做特殊处理才行的,良好情况的的接地,零火和火地之间的 ...

零线可能经过开关,或者熔断器,都有开路的可能
地线决不允许接入开关,熔断器,或者断开

网友:
安全第一,接比不接的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不想想,变电室的地线,到你家有多远?
就近接地吧。 ...

你不会还不知道每栋楼都是单独的接地线吧,大地哪里都有,为啥非得通道变电站?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零线可能经过开关,或者熔断器,都有开路的可能
地线决不允许接入开关,熔断器,或者断开 ...

没错,我说的也没问题吧

网友:
居然有条件,为何不接地线????

不接地线,看似问题不大,但LED灯可能会出现神火,关灯后,LED发出微微的亮,这种情况很多,特别是电工接线不正规的。

另外,有些LED灯底壳是铁的,假设LED 电源板烧穿绝缘层了,与底壳是铁接触了,那上去换灯的人,是否很危险???

如果安装了地线,那漏保就会跳

网友:
我记得我家灯具的照明线盒里好像没有地线,即使想接也没有地方接啊

网友:
你们不干活的不要理所当然了,当然得要接地了。

现在这种灯里配的接线端子并不符合国情,有的甚至是直接往里一插就好了,端子并没有单独固定,殊不知施工放线大多数是国标2.5单芯硬线,若是多灯时有的还要在灯内并线,并好的线还要缠上胶布,那体积那硬度,灯具里就那么一点空间,最后往端子上非常难接,就算接好,电源线也会给接线端子一个顶或者拉力,时间长了加上灯具发热老化,端子外壳一旦破开,电线就直接顶到外壳了,还有灯具里的配线非常细,甚至是铜包铁,一旦受力或受潮腐蚀就会断开,万一碰到外壳,外壳就带电了。
还有现在工厂吊顶层又能走人,维修人在上面走,下面的灯具受到震动或者发生形变后,就会出现电源线顶外壳的事。
我遇到过好多灯不亮的就是里面电源从接线端子上脱落的,或者是接线端子位移拉断内部接线。你维修时还不让你断电,测的时候没电,卸外壳时就被电到了,被电几次后,人家小工也就不乐意动手了。工厂灯具是到年限或者时间就更换的,你被电到是你活该,换好后,以后他自己的人更换时若是被外壳电到,就会追究最初换灯人的责任了。
最怕遇到那种带消防控制的灯具,两路220,空间小,线又多又硬,12根线,带电作业,烦死了。

网友:
现在装修,灯线几乎没走接地线,怎么接?

网友:
你这管理大人需要给你打分吗?

我觉得是抗干扰,再者关灯时消除微亮。

网友:
我是不接的,完全接触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