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RX8025T外部供电失败

楼主(2022-09-26):
都说8025t好,就打算把石英钟改了,但是石英钟是1.5v供电,没有办法用8025t,只好外接电源供电

配件到齐,换好后如下图

一天后的时间对比
小闹钟用的8025ac,时间跟手机时间一样(改了3天,毫无误差)

这个差的有点多

怀疑是芯片问题,那么问题来了

现在我测了手里的8025t,纽扣电池,3.14v供电情况下(室温25°)
有3个是0.9µA,一个是1.3µA
跟手册上的
Low current consumption: 0.8µA / 3 V (Typ.)
相差无几
3个0.9µA,一个1.3µA,是不是可以判断这个1.3µA是坏的

大家手里芯片多的也可以测下,数据多了就可以直接判断芯片好坏了。
如果有频率计更好,直接测不同耗电情况下芯片的频率是否一致

网友A:
电压高了,电流也相应变大,1.3的不一定是坏了。

网友B:
1.3微安的估计没坏,手册不是也有个范围嘛

楼主:
8025改失败后续

是不是和买的渠道不一样?
才想起来带T的是在风和会哪家买的,AC在一声家买的
大家都说说自己改后比较准的是那款在哪家买的,给后面的人参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高了,电流也相应变大,1.3的不一定是坏了。

都说了条件一致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微安的估计没坏,手册不是也有个范围嘛

只是上手测了一下,还没有动,等大家测的数据

网友:
用8025t改的记录仪,直接电池端取电4.2v。用了半个月了,一秒不差。

网友:
满屏都是8025

网友:
哪儿失败了啊。。。。。。

网友:
是不是脉冲幅度太高导致?试试分压?

网友:
追根溯源啊。我这两家都买了几个

网友:
只是供电电压高低不同而已,从本质上面说T的还有修正,应该会更好一点

网友:
外接电源失败?换个8025ac试试

网友:
带T的别用在1.5V一节电池的那种场合

网友:
石英钟耗电很低,不知道这样的改法意义是什么?这样的石英钟只能用碳性电池,用碱性电池都是不行的,能烧坏

网友:
一般不会失败的,

网友:
石英钟几跟针安装不好也会有影响,一点点的摩擦秒针都会偷停或反转

网友:
我改了一个,用的AC,也很准,1S以内的误差

网友:
8025T也可以用1.5V的低电压,只是内部的温度补偿电路不起作用而已

网友:
8139猴哥说了,两边电压差太大,电流倒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