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有大佬知道RJ45网线传输信号用的电压是多少V吗?

楼主(2022-09-26):
有大佬知道RJ45网线传输信号用的电压是多少V吗?不是POE供电。比如路由器接电脑,电脑可以上网了,那网线上的信号是以多少的电压在发送呢?

网友:
大概3.3V左右吧

网友:
电脑之间通过网线传送的信号是交流高频信号,电压不超过3伏,我百度的,哈哈

网友:
一般网卡芯片供电是3.3v+1.8v,但网线上的电压可能会有波动,网卡芯片本身有个电压调整功能,,毕竟后边的网线有可能短,也有可能长。

网友A:
网口都是通过隔离变压器来实现数据传输的,你芯片端可以是3.3V,2.5V,1.8V,但是通过隔离变压器之后,都一样,

网友B:
LZ好人啦,找了好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好人啦,找了好久了

这个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口都是通过隔离变压器来实现数据传输的,你芯片端可以是3.3V,2.5V,1.8V,但是通过隔离变压器之后,都一 ...

好的~谢谢

网友C:
交流高频信号,,平均值是零点几伏吧

网友:
这才是问问题该有的态度,手工点赞

网友D:
上示波器看看,哈哈哈,

网友:
学习了,才知道是交流高频的,以前知道是差分传输信号。

网友:
一直以为不用电的。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流高频信号,,平均值是零点几伏吧

我用万用表测试网线交流电有60几V ,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示波器看看,哈哈哈,

问题是没有示波器~

网友:
大家回复的都正确

网友:
差分信号,就只有2线之间压差,1.8-3.3V之间都可以。没有明确值吧

网友E:
高频信号,万用表没法测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频信号,万用表没法测得吧!

我打到交流档测 1和2线 电压有60多V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打到交流档测 1和2线 电压有60多V

不可能吧,会电麻的。